[有问必答] 想问下bsp_DelayUS的溢出问题

楼主(2018-04-10):
UCOS里面关于US延时的函数里面是这样的9#if 0里面我自己加上去的):
       {
                tStart = (uint32_t)CPU_TS_TmrRd();                       /*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
                tCnt = 0;
                tDelayCnt = _ulDelayTime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需要的节拍数 */

                while(tCnt < tDelayCnt)
                {
                        tCnt = (uint32_t)CPU_TS_TmrRd() - tStart; /* 求减过程中,如果发生第一次32位计数器重新计数,依然可以正确计算 */
                        #if 0
                        TestTick = (uint32_t)CPU_TS_TmrRd();
                        if(TestTick >= tStart)
                        {
                                tCnt = TestTick - tStart;
                        }
                        else
                        {
                                tCnt = 0xFFFFFFFF + TestTick - tStart;
                        }
                        TestTime = (uint32_t)CPU_TS_TmrRd();
                        #endif
                }
        }
问题1:这里不是应该考虑tCnt 的越界问题么,上面注释都写着 如果A < B  那么A - B = C, C的数值就是0xFFFFFFFF - B + A + 1;
问题2:bsp_Init()用到us或者ms延时时,是不是要放到BSP_Tick_Init()之后?但是我看综合例程是先bsp_Init()后BSP_Tick_Init()的,这样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A:
1、不用,看我上面的注释,细细体会下其中的用意。
2、这个跟滴答定时器没关系,这个是DWT组件。

网友B:
这种死循环delay在rtos里没多少用处的,太浪费CPU了。intel处理器给你也枉然!况且延迟并不准确:虽然硬件计时是准的,但你在循环检测过程中会有中断产生,可能刚好把最后一个循环给延误到中断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死循环delay在rtos里没多少用处的,太浪费CPU了。intel处理器给你也枉然!况且延迟并不准确:虽然硬件 ...

你理解稍有偏差,这个函数主要是用于RTOS启动前的硬件外设初始化,很多外设启动需要微妙延迟等操作,无需任何额外硬件资源。而且我们设计的中断执行时间都超短,1us内戳戳有余,抖动很小的。

这个是硬件的DWT组件,时钟周期计数器,系统时钟计数就靠它,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看我上面的注释,细细体会下其中的用意。
2、这个跟滴答定时器没关系,这个是DWT组件。

CPU_TS_TmrRd()刚好是0xFF..FE的时候被tStart取值了,tDelayCnt 是一个延时长度,待跑到while里面的时候假设CPU_TS_TmrRd()已经变成了0x00..0A,按照你的注释 tCnt  = 0xFF..FF - 0x00..0A + 0xFF..FE + 1,取32位已经变成一个好大的数了,但是实际0xFF..FE变成0x00..0A只是相差了12,不对啊,我的理解有哪里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死循环delay在rtos里没多少用处的,太浪费CPU了。intel处理器给你也枉然!况且延迟并不准确:虽然硬件 ...

用在一些逻辑芯片的延时上面的,us级别就够了,有些器件还必须要有这类延时才能跑起来,但是RTOS的系统时钟都是在ms级别的,满足不了延时需求,我一般都是用定时器的CNT去做这类延时,延时的时候把调度关掉,看到版主大大有个很好的us级别延时例程,所以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_TS_TmrRd()刚好是0xFF..FE的时候被tStart取值了,tDelayCnt 是一个延时长度,待跑到while里面的时候 ...

没问题,你好好捋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