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使用DWT功能延时下载烧录程序不跑的问题

楼主(2018-04-10):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平台是基于armfly的代码平台,无论是103还是407,也在ucos和freertos上都试过,都使用了CPU_TS_TmrRd()用作延时,比如是bsp_DelayMS(x),如果x>2,则在第一次烧录下载时,程序不跑,复位一下或者断电再重新上电程序就跑了,仿真由于debug那时芯片会重启一次,所以debug下是正常的;如果我把bsp_DelayMS(x)的x改成2或者1,或者只用bsp_DelayUS(x)这个函数延时时又是正常的,所以应该不是烧录软件的配置问题,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么,虽然复位一下就正常了,但是现象是百分百出现的,太奇怪了

网友A:
使用这个DWT组件不要使用下载器,有时候下载器会使用这个组件,导致出现异常,一定要以实际运行为准。你可以下载到板子后,拔掉下载器,然后在这个函数的开头和结尾加上IO翻转,然后示波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DWT组件不要使用下载器,有时候下载器会使用这个组件,导致出现异常,一定要以实际运行为准。你可 ...

谢谢大佬,的确我不用下载器去下载是没这个问题的,看来下载器是调用了这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