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编辑框模拟器历程 static void _cbEdit 函数回车?

楼主(2018-04-10):
static void _cbEdit(WM_MESSAGE * pMsg) {
  const WM_KEY_INFO * pInfo;
  WM_MESSAGE          Msg;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pInfo = (WM_KEY_INFO *)pMsg->Data.p;
    if (pInfo->Key == GUI_KEY_ENTER) {              //请教下,这个地方,如果移植到单片机上的话,要如何修改啊  ???? 单片机上貌似没有 enter 健还是说需要在单片机上模拟一个 enter 键 ???
      if (pInfo->PressedCnt == 0) {
        Msg.MsgId   = WM_APP_SHOW_TEXT;
        Msg.hWinSrc = pMsg->hWin;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sg);
        return;
      }
    }
  }
  EDIT_Callback(pMsg);
}

网友A:
这个  case WM_KEY:消息对应你外部实体按键消息。就相当于你电脑键盘的回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case WM_KEY:消息对应你外部实体按键消息。就相当于你电脑键盘的回车键。

原来如此,我再捣鼓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