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控件换肤后,出现波纹现象。

楼主(2018-04-10):
按照教程进行控件换肤,出现类似波纹和撕裂的现象,特别是像Slider这种刷新频繁的控件很明显。如果不换皮肤就没这现象。要怎么解决。用的f103zet6
用framewin部分的皮肤来说明:
/**************************** 扁平化对话框设置 ************************/
    FRAMEWIN_SetClientColor( hItem,0X00FFFFFF);//设置窗体内部的颜色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获取当前对话框的属性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0] = 0X00F2EBB2;//100以下均为设置颜色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1] = 0X00EADE80;//200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2] = 0X00FFFFFF;//400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0] = 0X00DAC626;//400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1] = 0X00DAC626;

    FRAMEWIN_Props.BorderSizeT = 0;//标题栏与边框顶部的间距
    FRAMEWIN_Props.BorderSizeL = FRAMEWIN_Props.BorderSizeR = 5;//窗体内部的两侧与边框的间距

    FRAMEWIN_Props.Radius = 2;//圆角的半径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设置激活状态下的皮肤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0] = 0X00FFFFFF;//以下均为设置颜色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1] = 0X00F2EBB2;//100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2] = 0X00FFFFFF;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0] = 0X00F2EBB2;//100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1] = 0X00F2EBB2;

    FRAMEWIN_Props.BorderSizeT = 0;//标题栏与边框顶部的间距
    FRAMEWIN_Props.BorderSizeL = FRAMEWIN_Props.BorderSizeR = 5;//窗体内部的两侧与边框的间距

    FRAMEWIN_Props.Radius = 2;//圆角的半径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设置未激活状态下的皮肤
/**********************************************************************************/

网友:
非常抱歉楼主,刚通过你的帖子。

楼主方便的话,发下你的效果图看下。

网友A: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效果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效果挺好的

我说的波纹是指在操作的时候会出现相对缓慢刷屏的现象,类似波纹,瞬间的事情。不进行操作的时候没这现象。
我用录像截了对BUTTON快速点击时出现的波纹。Slider在拖动滑块时现象更明显,只是录像录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波纹是指在操作的时候会出现相对缓慢刷屏的现象,类似波纹,瞬间的事情。不进行操作的时候没这现象 ...

我这里效果挺好的,你现在是往自己的显示屏上面移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效果挺好的,你现在是往自己的显示屏上面移植吗

对, 驱动芯片是ILI934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驱动芯片是ILI9341

估计是你移植模板的,另外你换个屏测序下效果是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移植模板的,另外你换个屏测序下效果是否好点。

我手上只有一个屏,有点麻烦了。。。。我移植的是STemWin1.1.2(emwin5.22),这是模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只有一个屏,有点麻烦了。。。。我移植的是STemWin1.1.2(emwin5.22),这是模板吗?

模板是指的你移植的,明天有时候了我给你测试下我们的9488的。前面是在我们V6给你测试的。9488跟9341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板是指的你移植的,明天有时候了我给你测试下我们的9488的。前面是在我们V6给你测试的。9488跟9341差不 ...

好的,谢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f103的性能问题啊,每次使用回调函数都会进行大量换肤操作,效率变低。。。。用DEMO工程的像素填充测得649万Pixels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f103的性能问题啊,每次使用回调函数都会进行大量换肤操作,效率变低。。。 ...

不会的,103刷个按钮还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103刷个按钮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又百度了一圈,会不会是没开存储设备或者多缓冲造成的。我按照教程移植完马上就学换肤了,中间好多教程都没看

网友B:
底层的打点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层的打点没搞好?

底层打点应该没问题吧,不用GUI,自己写的打点函数纯刷屏都有58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百度了一圈,会不会是没开存储设备或者多缓冲造成的。我按照教程移植完马上就学换肤了,中间好多教程 ...

103搞不了多缓冲。你现在测试效果好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搞不了多缓冲。你现在测试效果好点了没。

无解。我又做了个界面,现象更明显了,仔细看能看到有撕裂感。1楼更新了图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你得GUI部分完整测试代码传上来,我在我们的V4板子上面使用9488给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你得GUI部分完整测试代码传上来,我在我们的V4板子上面使用9488给你测试下。

已上传了,麻烦了

网友A:
帮你测试了,务必在函数 GUI_Init(); 后调用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种 ili9xxx系列 的显示屏,竖屏显示效果好,如何是横屏,会有斜着的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务必在函数 GUI_Init(); 后调用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种 ili9xxx系列 的显示 ...

谢谢硬汉哥测试了。开了存储设备后SLIDER撕裂现象没了,HOME界面还是挺明显的。是这种屏的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