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edu mini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8-04-11):
在论坛里看到风标电子最近在给Jlink edu mini打折扣,心血来潮也入手了一块。一开始看到调试速度上限为4M,还颇为欣喜,但到手之后实测,edu mini调试MKV56F1M0xxx24速度最高只能设置在450K左右,再高就会CPUID读取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求论坛各位大佬确认一下。

EDU mini在速度等级超过465K时,速度测试就会失败(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EDU mini在速度等级超过465K时,速度测试就会失败(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iar只能限制下载速度才能正常下载/调试

iar只能限制下载速度才能正常下载/调试

速度超过465K时EDU数据获取会出错

速度超过465K时EDU数据获取会出错

DIY的072 ob,速度可以达到2M的限制上限

DIY的072 ob,速度可以达到2M的限制上限

楼主:
The only limitations are on the permitted use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speed of the probe (up to 200 kByte/sec) and the usage for Cortex-M targets via the SWD interface.

官网上正经写的速度限制应该是200kB/s,正好是072 OB 2M速度对应的两倍。但实测如上一层的图,只能达到不到40kB/s

网友:
意思是没必要买了?

网友A:
有可能你的SWD线太长,或者没有使用屏蔽线, 或者USB延长线质量太差, 我有一个edu mini.
4M烧写都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的SWD线太长,或者没有使用屏蔽线, 或者USB延长线质量太差, 我有一个edu mini.
4M烧写都很正常的.

好吧,我这同样的usb和杜邦线,ob测试的速度挺正常。。
区别只有edu用了个st的转接板弄成2.54的排针,只有可能是它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