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怎么在UC/GUI的控件上显示实时时间日期

楼主(2018-04-11):
如题:

我现在用外接键盘单击“系统日期” 这个控件就会跳出以下窗口

然后外接键盘的左右键可以改变光标的位子,上下可以改变光标位子的数值,当改好的数值“确认”之后就会跟新到如图中的位子。并且24小时之后 “日”这里会加1.

最后在“系统时间” 这行,“秒”的位子会1秒一跟新。

总结下问题:1.实时数据怎么显示在控件中
                  2.怎么通过设置来改变实时数据之后在显示在控件中

网友A:
1、实时更新可以给你的窗口创建一个定时器。
2、设置完毕后,给你要更新的创建发emWin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实时更新可以给你的窗口创建一个定时器。
2、设置完毕后,给你要更新的创建发emWin消息。

硬汉哥,有参考的代码或者文档么。讲大概的我很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参考的代码或者文档么。讲大概的我很虚。

先整第一个,emWin的定时器在我们新版emWin教程有对应的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整第一个,emWin的定时器在我们新版emWin教程有对应的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硬汉哥,我用的UC/GUI3.90的里面关于WM定时器的函数WM_CreateTimer()这个创建定时器的函数是有的,
但是WM_RestartTimer()这个窗口重启函数是没有的
还有WM_HTIMER这个数据类型也是没有的,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整第一个,emWin的定时器在我们新版emWin教程有对应的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硬汉哥,我好像有点明白实时显示了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是类似于这样的?把数据的值放在buf中,然后在在获得这个控件的句柄,在把数据传进去是这样的吗?
但是我现在的WM定时器重启函数WM_RestartTimer()这个没有,我就用了GUI_TIMER_Restart()这个函数在做了重启,但是效果还想不行呢。
硬汉哥,求助,咋解决WM_RestartTimer()这个问题呢,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相关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好像有点明白实时显示了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UCGUI3.90的定时器的确是有这个bug,这个还真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只能放在主函数的while大循环里面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3.90的定时器的确是有这个bug,这个还真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只能放在主函数的while大循环里面刷 ...

那我以后有多个实时数据放在多个控件中的话都放在一个wheli里的话。会不会就很混乱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使用UCOS操作系统里的定时器替换我这里的WM定时器,这个可以吗?
硬汉哥,求拯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3.90的定时器的确是有这个bug,这个还真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只能放在主函数的while大循环里面刷 ...

硬汉哥,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我的WM定时器启动函数没有,那也应该执行一次的,但是我测试了下,
case WM_TIMER:  这个并没有进来,什么原因呢?
所有的步骤都是根据的你例程和代码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以后有多个实时数据放在多个控件中的话都放在一个wheli里的话。会不会就很混乱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 ...

还是emWin自带的定时器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我的WM定时器启动函数没有,那也应该执行一次的,但是我测试了下,
case WM_ ...

估计是你的UCGUI版本问题,早期这个版本就是无法使用定期,我记得网上有个修正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UCGUI版本问题,早期这个版本就是无法使用定期,我记得网上有个修正代码。

硬汉哥,应为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UC/GUI(我们产品使用EMWIN的话就内存不够了,所以只能使用GUI),所以我也不知道GUI那个版本是没问题的,移植这个3.90的也是看到网上移植的资料都是以3.90位样板的。以你的经验的阅历的话,你能帮我看看哪个版本的GUI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项目,求帮助咯,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3.90的定时器的确是有这个bug,这个还真得想个别的办法了。

只能放在主函数的while大循环里面刷 ...

硬汉哥,我现在想放在wheli大循环里面刷的话,怎么操作呢,试了试,貌似我的在控件上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现在想放在wheli大循环里面刷的话,怎么操作呢,试了试,貌似我的在控件上什么反应都没有!

帖点代码看下,方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点代码看下,方便的话。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include "lt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GUI_X.h"

WM_HWIN CreateFramewin3(void);

static int Count = 0;
char *s;
char buf[10];

#define GUI_ID_TEXT10   GUI_ID_USER+1
#define GUI_ID_TEXT11   GUI_ID_USER+2
#define GUI_ID_TEXT12   GUI_ID_USER+3
#define GUI_ID_TEXT13   GUI_ID_USER+4
#define GUI_ID_TEXT14   GUI_ID_USER+5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3[]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system information",0,                       0,  0,  272,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TEXT_CreateIndirect,      "SD card",           GUI_ID_TEXT0,            21, 16, 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battery",           GUI_ID_TEXT1,            21, 57, 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mperature",       GUI_ID_TEXT2,            21, 98, 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soft versions",     GUI_ID_TEXT3,            21, 139,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hard versions",     GUI_ID_TEXT4,            21, 180,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serial-number",     GUI_ID_TEXT5,            21, 221,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date",              GUI_ID_TEXT6,            21, 262,73,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7",             GUI_ID_TEXT7,            144,16, 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8",             GUI_ID_TEXT8,            144,57, 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9",             GUI_ID_TEXT9,            144,98, 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0",            GUI_ID_TEXT10,           144,139,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1",            GUI_ID_TEXT11,           144,180,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2",            GUI_ID_TEXT12,           144,221,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3",            GUI_ID_TEXT13,           144,262,110,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4",            GUI_ID_TEXT14,           21, 306,233,129,0,0}
};

void PaintDialog3(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void)hWin;

}

void InitDialog3(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FRAME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20);

    //GUI_ID_TEXT9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9),0x0000ff);

    //GUI_ID_TEXT10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0),0x00ff00);

    //GUI_ID_TEXT11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1),0x80ffff);

    //GUI_ID_TEXT12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2),0xff0000);

    //GUI_ID_TEXT13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3),0xffff00);

    //GUI_ID_TEXT14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4),0xc000c0);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3(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printf("hWin=%d\r\n",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3(pMsg);
            break;
                case WM_TIMER:
                                printf("222222");   [color=Red]//这里串口一直没有打印输出,根本就没有进来?[/color]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4),(const char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3(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系统信息”界面
WM_HWIN CreateFramewin3(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3,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3), &_cbCallback3, 0, 0, 0);
        return hWin;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TIMER_HANDLE hTimer;
        WM_HWIN hDlg;

    GUI_Init();

        /* 使能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SetDesktopColor(Colorspicture[255]);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hDlg=CreateFramewin3();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0,100,0);

        while(1)
        {
                GUI_Exec();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没问题的

硬汉哥,我在网上下了个UC/GUI5.24版本,现在想移植到我的工程里面去,但是里面貌似少了很多文件,不知道怎么配置了,在网上搜索了下UC/GUI5.24或者更高版本的移植,都没哟搜出来,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把5.24的移植到工程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在网上下了个UC/GUI5.24版本,现在想移植到我的工程里面去,但是里面貌似少了很多文件,不知道 ...

直接使用emWin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emWin就行的。

我之前就是用的EMWIN,测色需要占用大概400KB的空间(加上我需要的一些界面显示)但是我这个板子无外接的SDRAM的,所以只能用CPU内部的SRAM来做全部工程的存储,所以我才换的UC/GU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用的EMWIN,测色需要占用大概400KB的空间(加上我需要的一些界面显示)但是我这个板子无外接的 ...

“测色需要占用大概400KB的空间”  这个是什么,方便的话,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色需要占用大概400KB的空间”  这个是什么,方便的话,交流下

是测试,我打成了测色了,不过都是一个意思。我LCD做缓存的空间大概是480*272/1024=127.5KB,因为我的是8bit颜色模式的,所以一个像素就是1个字节,然后移植EMWIN之后,他默认的是横屏,然后无论我怎么样修改关于横竖屏的函数都无法做到切换,最后发现要加大内存的空间就行,大概加到280KB的时候就可以达到竖屏的切换了(产品必须竖屏),所以加上之前的127KB大概就是400KB的使用内存空间,而且界面还只是做了一个大概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功能没有做上来,所以到后期内存是肯定不够用了。而我把EMWIN换成UC/GUI之后(工程中其他部分都没变),此时整个工程才占用250KB左右。这个就是我用GUI的原因了,然后这几天疯狂查了下窗口定时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出自您那个例程的资料,其他的甚少,然后我又去查了你说的高版本解决定时器的问题,下了几个UC/GUI的(5.22,5.24,5.36等)但是貌似都是VS版本的,把GUI.LIB移植进来都会报错的。唉,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硬汉哥,help!

网友B:
试试创建一个别的定时器,然后WM_SendMessageNoPare() + WM_SelectWindow(),再直接GUI_Displaystr,这样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没问题的

硬汉大佬,我之前做了下测试,WM_CreateTimer()这个窗口定时器的函数返回值一直是0,然后我跟进去看了下源码

/*********************************************************************
*
*       WM_CreateTimer
*
*  Returns:    0 if failed, else != 0
*  Parameters:
*                hWin        Window handle of the window to receive the WM_TIMER message
*                UserId      User defined Id. If not needed, use 0.
*                Period      Number of time units (ticks)
*                Mode        0: one-shot
*
*/
int WM_CreateTimer               (WM_HWIN hWin, int UserId, int Period, int Mode) {
  int r = 0;
  int TimerId;
  GUI_HMEM hTimerLink;
  TIMER_LINK* pLink;
  WM_LOCK();
  TimerId = GUI_X_CREATE_TIMER(Period, _OnTimer);
  if (TimerId) {
    hTimerLink = GUI_ALLOC_AllocZero(sizeof(TIMER_LINK));
    if (hTimerLink) {
      pLink = (TIMER_LINK*) GUI_ALLOC_h2p(hTimerLink);
      /* Put new timer at beginning of the linked list */
      pLink->hNext = _hFirst;
      if (_hFirst) {
        TIMER_LINK* pNext;
        pNext = (TIMER_LINK*) GUI_ALLOC_h2p(_hFirst);
      }
      _hFirst = hTimerLink;
      /* Fill in link data */
      pLink->hWin    = hWin;
      pLink->TimerId = TimerId;
      pLink->UserId  = UserId;
      r = 1;            /* All right, we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a new timer */
    }
  }
  /* Cleanup in case of problem */
  if (r == 0) {
    if (TimerId) {
      GUI_X_DELETE_TIMER(TimerId);
    }
  }
  WM_UNLOCK();
  return r;
}

返回值如果是0的话就是失败的,非0才是成功的,
然后为什么这个函数调用失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试,我打成了测色了,不过都是一个意思。我LCD做缓存的空间大概是480*272/1024=127.5KB,因为我的是8 ...

UC/GUI的(5.22,5.24,5.36等)就是emWin,他们一样的,没有区别。

你用emWin时大,估计是动态内存设置的大。也就是GUIConf.c文件里面,你看看你设置的多大。

网友A:
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换个方法吧,比如楼上网友提的建议,我觉得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创建一个别的定时器,然后WM_SendMessageNoPare() + WM_SelectWindow(),再直接GUI_Displaystr,这样试试 ...

老铁,感谢,根据你的提示,搞定了实时刷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换个方法吧,比如楼上网友提的建议,我觉得可以的。

硬汉哥,我根据22楼老铁的提示。已经搞定了GUI中控件实时显示时间的问题。还有两小问题就是:                                                                                                    1.我每次刷新数据的时候LCD屏上都有2条黑线一闪一闪的,这个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照成的了?
2.我现在项目中有好几个地方都必须得用到while来做轮询处理了,此时我是不是该上操作系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根据22楼老铁的提示。已经搞定了GUI中控件实时显示时间的问题。还有两小问题就是:            ...

1、你现在用的什么屏,RA8875控制的?

2、如果你说的while循环都是emWin的,不用的,你得修改下你的实现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现在用的什么屏,RA8875控制的?

2、如果你说的while循环都是emWin的,不用的,你得修改下你的实 ...

1.480*272的天马的RGB屏,直接用的F7里的LTDC来做的LCD的控制
2.GUI里面有几个轮询,外部的外接设备也有几个轮询(如,USB接口,SD卡的接口等),这样的话应该要用到操作系统了吧?

网友(2018-10-17):
ucgui也发现类似问题       周期模拟 key 完成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