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总线挂两片AD,用FSMC_NE2/FSMC_NE4分别接两片AD片选跟用地址线接片选有啥不同

楼主(2018-04-12):
如题,FSMC总线挂两片AD,用FSMC_NE2/FSMC_NE4分别接两片AD片选跟用地址线FSMC_A3/A4接片选有啥不同

网友A:
不能用FSMC_A3/A4做片选,你这个A5及其以上的所有地址都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FSMC_A3/A4做片选,你这个A5及其以上的所有地址都能控制了。

A5以上的都没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A5以上的都没用到,

那可以的。随意安排一个NE1,NE2,NE3和NE4范围内的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的。随意安排一个NE1,NE2,NE3和NE4范围内的地址即可。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