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FRAMEWIN_SetText 这个函数显示字符,如何确定坐标位置啊 ?

楼主(2018-04-12):
请教下,使用FRAMEWIN_SetText  这个函数显示字符,如何确定坐标位置啊 ?

貌似也没有找到可以获取坐标位置的函数 ???????

FRAMEWIN_SetText       (FRAMEWIN_Handle hObj, const char* s);

网友A:
这个只能设置居中,左侧还是右侧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设置居中,左侧还是右侧显示。

ok, 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