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移植官方的emwin menu 历程,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级菜单的坐标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2018-04-12):
请教下,移植官方的emwin menu 历程,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级菜单的坐标哪里可以设置?

也就是上图中的 CCTV 1 - CCTV 4 的菜单与File 1 菜单之间的间距在哪里可以设置???????

官方的历程没有看懂,也不知道他的一级、二级之间的间距是哪里设置的 ?

网友A:
建议别搞这个控件,这个控件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搞这个控件,这个控件容易死机、

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菜单历程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菜单历程啊 ?

菜单就使用文本控件配合窗口搞就行,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就使用文本控件配合窗口搞就行,非常方便。

目前表示不会呀,以后学会了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