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0:STM32H743的串口printf,板载STLINK自带虚拟串口,很方便

楼主(2018-04-13):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楼主:
  1. #include "bsp.h"

/*
*********************************************************************************************************
*                                        使用的串口,时钟和引脚配置
*********************************************************************************************************
*/
#define USARTx                           USART3
#define USARTx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FORCE_RESET()             __HAL_RCC_USART3_FORCE_RESET()
#define USART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USART3_RELEASE_RESET()

#define USARTx_TX_PIN                    GPIO_PIN_8
#define USARTx_T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SARTx_TX_AF                     GPIO_AF7_USART3

#define USARTx_RX_PIN                    GPIO_PIN_9
#define USARTx_R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SARTx_RX_AF                     GPIO_AF7_USART3

/*
*********************************************************************************************************
*                                                                        变量
*********************************************************************************************************
*/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        函 数 名: HAL_UART_MspInit
*        功能说明: 重定向HAL USART里面的此函数
*        形    参:UART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变量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使能GPIO和USART时钟 #################################*/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 使能USART时钟 */
        USARTx_CLK_ENABLE();

        /*##-2- 配置GPIO ##########################################*/
        /* 配置TX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T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x_TX_AF;

        HAL_GPIO_Init(USARTx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配置RX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RX_PIN;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x_RX_AF;

        HAL_GPIO_Init(USARTx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        函 数 名: HAL_UART_MspInit
*        功能说明: 重定向HAL USART里面的此函数
*        形    参:UART_HandleTypeDef类型结构体变量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1- 复位串口 ##################################################*/
        USARTx_FORCE_RESET();
        USARTx_RELEASE_RESET();

        /*##-2- 关闭外设和GPIO时钟 #################################*/
        /* 配置TX IO到复位状态 */
        HAL_GPIO_DeInit(USARTx_TX_GPIO_PORT, USARTx_TX_PIN);
        /* 配置RX IO到复位状态  */
        HAL_GPIO_DeInit(USARTx_RX_GPIO_PORT, USARTx_RX_PIN);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Uar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CPU的USART3串口硬件设备。未启用中断。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Uart(void)
{

        /*##-1- 配置串口外设 ######################################*/
        /* USART3工作在UART模式 */
        /* 配置如下:
          - 数据位 = 8 Bits
          - 停止位 = 1 bit
          - 奇偶校验位 = 无
          - 波特率 = 115200bsp
          - 硬件流控制 (RTS 和 CTS 信号)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3;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UartHandle.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        函 数 名: fputc
*        功能说明: 重定义pu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1打印输出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
*********************************************************************************************************
*        函 数 名: fgetc
*        功能说明: 重定义ge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scanff函数从串口1输入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fgetc(FILE *f)
{
    int ret;

        HAL_UART_Receive(&UartHandle, (uint8_t *)&ret, 1, HAL_MAX_DELAY);

        return ret;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