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教程] 【专题教程第5期】工程调试利器RTT实时数据传输组件,替代串口调试,速度飞快,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中随意调用

楼主(2018-04-13):
说明:
1、串口作为经典的调试方式已经存在好多年了,缺点是需要一个专门的硬件接口。现在有了SEGGER的RTT(已经发布有几年了),无需占用系统额外的硬件资源,而且速度超快,是替代串口调试的绝佳方式。
2、RTT Viewer小软件支持多个虚拟端口消息展示,比如用户可以一个用于标准输出,一个用于错误输出,另一个用于调试输出。根据需要还可以再增加输出窗口。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zBATAA2q9G_XABzMw1Adg 提取码: 8nuw

专题教程下载:
专题教程第5期:工程调试利器SEGGER的RTT组件,

配套例子(含MDK和IAR,例子无病毒,放心下载):
STM32F103ZET6开发板: V4-工程调试利器SEGGER的RTT组件,
STM32F407IGT6开发板: V5-工程调试利器SEGGER的RTT组件,
STM32F429BIT6开发板: V6-工程调试利器SEGGER的RTT组件,
STM32H743XIH6开发板: V7-工程调试利器SEGGER的RTT组件,

教程目录:

RTT Viewer效果截图:

H7-TOOL效果截图:

楼主:
Google浏览器这么提示是因为去年论坛被恶意攻击和恶意举报的结果。

网友A:
谢谢硬汉哥分享,硬汉哥这内容跟预告不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哥分享,硬汉哥这内容跟预告不符啊

预告的后面再搞

网友B:
好像不支持汉字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支持汉字输出啊

是的,不支持中文

网友:
上手试一试

网友C:
使用TrueSTUDIO测试了RTT,单独使用RTT或者单独使用SWV都正常。如果先连接RTT,在进入调试启动SWV,此时RTT有输出,SWV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先进入调试启动SWV,再连接RTT,两个都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TrueSTUDIO测试了RTT,单独使用RTT或者单独使用SWV都正常。如果先连接RTT,在进入调试启动SWV,此时RTT ...

TrueSTUDIO估计用的人少

网友D:
Eric 您好。
我用 RTT Viewer 打印了很多信息,大概每100ms 一次,数据量不是很大,就是3个 int 型的数据,外加一些字符。
先看下图:

现在碰到了一些新情况。上图中,状态栏显示了 接收到数据的容量,这个容量好像不会随着数据的打印,继续增加
一段时间后,我断开连接,尝试查看以前打印的数据,即把垂直滚动条网上拖。但是我没有发现以前打印的数据

是缓存容量设置得太小吗。
我在 SEGGER_RTT_Conf.h 里是这样设置的:#define  BUFFER_SIZE_UP    (1024*10)。这应该与PC端的显示工具无关啊。

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ic 您好。
我用 RTT Viewer 打印了很多信息,大概每100ms 一次,数据量不是很大,就是3个 int 型的数据 ...

收到,我晚上就测试下,晚些时候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ic 您好。
我用 RTT Viewer 打印了很多信息,大概每100ms 一次,数据量不是很大,就是3个 int 型的数据 ...

帮你测试了,我这里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你测试了,我这里没问题。

你才接收 0.013MB 的文字,好像不够多啊。

我试试看,是不是我 segger 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才接收 0.013MB 的文字,好像不够多啊。

我试试看,是不是我 segger 版本的问题。

不是这意思,我给你截图的意思是我这里是随着打印逐渐增加的。来给你来张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意思,我给你截图的意思是我这里是随着打印逐渐增加的。来给你来张大的

原因我找到了,不是 RTT Viewer 版本的问题,是设置的问题。
在菜单里设置: Terminals - Buffer size - 10000 lines,就可以了。这样最大可以显示 10K 行。

网友E:
请问这个是不是不能像J-Scope那样显示波形?

网友F:
为什么“开发人员不必创建特殊的调试版本,代码可以保留在以后发布的项目工程中”呢?
是指在非阻塞模式下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是不是不能像J-Scope那样显示波形?

这个不能显示波形,只能显示文本。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开发人员不必创建特殊的调试版本,代码可以保留在以后发布的项目工程中”呢?
是指在非阻塞模式下 ...

不是,他的意思是你的这个RTT组件不用从你的项目工程里面删掉,即使产品发布了,这个代码也可以继续放在工程里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他的意思是你的这个RTT组件不用从你的项目工程里面删掉,即使产品发布了,这个代码也可以继续放在 ...

实际上这些代码保留在项目中还是会对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这些代码保留在项目中还是会对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是这样的吗?

影响很小,仅占用一点点程序执行时间。

网友G(2018-07-02):
我复制教程里的打印语句:

SEGGER_RTT_WriteString(0,
RTT_CTRL_RESET"Red: " \
RTT_CTRL_TEXT_RED"This text is red. " \
RTT_CTRL_TEXT_BLACK"" \
RTT_CTRL_BG_BRIGHT_GREEN"This background is green. " \
RTT_CTRL_RESET"Normal text again.\r\n");

显示结果是:

e[0mRed: e[2;31mThis text is red. e[2;30me[4;42mThis background is green. e[0mNormal text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复制教程里的打印语句:

SEGGER_RTT_WriteString(0,

从工程里面复制,另外头文件#include "SEGGER_RTT.h"别忘了加上。

网友H:
看文档,一般都是用非阻塞模式了? 避免用户程序被阻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文档,一般都是用非阻塞模式了? 避免用户程序被阻断?

对。

网友H:
正在尝试RTT viewer。 Segger的目录下,找不到RTT View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在尝试RTT viewer。 Segger的目录下,找不到RTT Viewer啊?

去官网下载个新版驱动搞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去官网下载个新版驱动搞下

一会儿就蹦出来这个,似乎是说我这个是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会儿就蹦出来这个,似乎是说我这个是盗版?

你的JLINK OB有点老了,最好搞个V9

网友I(2018-08-01):
RTX 下面 只能发一次 调用 os_dly_wait 后 ,os_idle_demon 直接 Over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I:
RTX 下面 只能发一次 调用 os_dly_wait 后 ,os_idle_demon 直接 Overflow

是任务栈开小了,加大此任务的任务栈即可。

ps:这个是经过在V5群讨论测试得出的问题原因。

网友J(2018-09-27):
我终于知道 我 几个月前 为啥 老是 调试不成功了 ,就是因为我 开了  FreeRTOS 的 tickless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终于知道 我 几个月前 为啥 老是 调试不成功了 ,就是因为我 开了  FreeRTOS 的 tickless 模式

这个还有影响? 非常感谢告知此问题。

网友K(2018-11-05):
问一下,SEGGER_RTT_printf(),如何打印数组,比如打印整个数组u8 Test_1[10]={0x00,0x01,0x00,0x00,0x03,0xe8,0x01,0x01,0x01,0xeb};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SEGGER_RTT_printf(),如何打印数组,比如打印整个数组u8 Test_1[10]={0x00,0x01,0x00,0x00,0x03,0x ...

可以for循环打印。跟你用printf一样。

网友L:
请问硬汉哥怎么直接代替printf()函数呢? 我用stm32cube创建带freertos的工程,加入SEGGER_RTT、 SEGGER_RTT_Conf、SEGGER_RTT_Syscalls_Keil,使用编译出错“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a semihosting fputc was linked in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勾选掉Target->Use Micro LIB 后就会出现一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硬汉哥怎么直接代替printf()函数呢? 我用stm32cube创建带freertos的工程,加入SEGGER_RTT、 SEGGER_RT ...

写个fputc空函数就行。

网友M(2019-01-09):
按照例程上抑制的,输入A 返回的不是,是那里没配置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照例程上抑制的,输入A 返回的不是,是那里没配置好嘛?

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发送是否测试没问题,只是接受不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发送是否测试没问题,只是接受不行?

重新更新软件就好了,可能RTT库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重新更新软件就好了,可能RTT库太老了

好的

网友N(2019-04-23):
硬汉,用DAP可以实现RTT功能吗?还是说一定要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硬汉,用DAP可以实现RTT功能吗?还是说一定要用Jlink?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DAP不行,当前仅支持JLINK

网友O(2019-05-31):
有报警。RTX系统,keil 版本V4.74,程序也能打印,想把报警去掉,版主咋整?
...\..\User\SEGGER\RTT\SEGGER_RTT_Conf.h(27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EGGER_RTT_LOCK" (declared at line 199)
      #define SEGGER_RTT_LOCK()   {                                                                   \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报警。RTX系统,keil 版本V4.74,程序也能打印,想把报警去掉,版主咋整?
...\..%user\SEGGER\RTT\SEGG ...

像是没移植好,提示重定义了

网友(2019-11-05):
怎样配置一下编码,使其能支持显示中文呢?

网友P:
怎样修改编码格式?让它能正常显示中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样修改编码格式?让它能正常显示中文呢?

他们这个上位机软件不支持中文。

网友:
或许是我的 Jlink 比较水,速度和稳定性跟不上。当前F409的项目,串口中断、USB中断都使用了,USB透传数据包的时候出现了异常。
F4通过USB导出数据给PC正常循环,PC通过USB导入数据给F4出现明显卡顿(数据包超时重发)。数据大概300左右数据包,每个数据包 16个 int data.

把RTT打印,换回 串口就没问题。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H(2019-12-05):
这个不支持中文可以理解,还不支持浮点格式啊~~~有点麻烦。。。。print都可以支持浮点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支持中文可以理解,还不支持浮点格式啊~~~有点麻烦。。。。print都可以支持浮点的哦。、

Event Recoder支持,他们用的是标准库。

网友Q:
楼主你好,问你个关键的问题:Jlink去哪里买?现在这么多盗版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问你个关键的问题:Jlink去哪里买?现在这么多盗版Jlink

E络盟,得捷、贸泽等

网友Q(2020-01-04):
好像不支持float类型,是吧。浮点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像不支持float类型,是吧。浮点型数据

对,不支持。

网友Q: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支持中文可以理解,还不支持浮点格式啊~~~有点麻烦。。。。print都可以支持浮点的哦。、

可以写一个这样的函数……
void printf_float(float data)
  {
     int temp;
     int temp1;
     int temp2;
     int temp3;

     temp = (int)data;
     temp1 = (int)((data - temp) * 10) % 10;
     temp2 = (int)((data - temp) * 100) % 100;
     temp3 = (int)((data - temp) * 1000) % 1000;

     printf("%d.%d%d%d", temp, temp1, temp2, temp3);
  }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写一个这样的函数……

这个可以有,好办法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Q:
可以写一个这样的函数……

不错,但是执行会不会有点费时间了

网友R(2020-05-20):
rtt中文输出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R:
rtt中文输出是???请问怎么解决

不支持。

网友S(2020-07-12):
怎么DEMO我的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DEMO我的跑不起来

Demo没问题,从你的开发环境找原因。

网友T(2020-09-03):
浮点数不支持用sprintf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浮点数不支持用sprintf不就可以了?

可以,现在打印浮点基本改成sprintf转换下了

网友U:
最近用seggerRTT做调试的时候,发现用RTT viewer给芯片发送数据的时候,单次超过超过10个字节就会报错,没法发送,请问硬汉哥有遇到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最近用seggerRTT做调试的时候,发现用RTT viewer给芯片发送数据的时候,单次超过超过10个字节就会报错,没 ...

RTT接收字节,有时候不太好用。

网友:
硬汉哥 ,rtt有移植到cm0或cm0+的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接收字节,有时候不太好用。

确实是,这个在调试阶段的话更多是打印输出。做交互就不大好了

网友R:
SEGGER_RTT_ASM_ARMv7M.S
大佬,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好像不用添加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SEGGER_RTT_ASM_ARMv7M.S
大佬,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好像不用添加也行的

没用过这个文件。

网友(2021-02-01):
相见恨晚呀,今天才用rtt viewer这个东西。

楼主(2021-04-19):
更新此教程。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浮点数不支持用sprintf不就可以了?

在Rtt的SEGGER_RTT_vprintf函数下的多加下面的case就可以了
case 'f':
case 'F':
                    {
                        char ch[10] = {0};/*这里可以其实优化一下*/
                        const char * s = ch;
                        double a = va_arg(*pParamList, double);
                        sprintf(ch, "%4.3f", a);

                        do
                        {
                            c = *s;
                            s++;

                            if (c == '\0') break;

                            _StoreChar(&BufferDesc, c);
                        }
                        while (BufferDesc.ReturnValue >= 0);
                    }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Rtt的SEGGER_RTT_vprintf函数下的多加下面的case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W(2022-06-17):
硬汉哥,您好!我在使用RTT移值时编译和下载都成功,打开RTT viewer 也显示连接,但是发送数据不成功,下发数据出现警告,也没有发送成功。MCU用的是国产芯片的cortex-M3内核的,没有专门的支持包,MDK编译时选用通用的cortex-M3器件,JLINK-V9编译真都是OK的。请教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硬汉哥,您好!我在使用RTT移值时编译和下载都成功,打开RTT viewer 也显示连接,但是发送数据不成功,下发 ...

有时候是这样的,改成地址或者范围搜索试试

网友:
试了搜索范围,还有更换jlink版本为V642F,还是一样的问题。难道是和我的JLINK是几十块的D版ARM-V9有关吗?

网友(2022-08-20):
引用 楼主:
你的JLINK OB有点老了,最好搞个V9

硬汉大哥,我有个好像是V9的,但是我在jlink上位机上忘记点了什么,好像是更新,现在已经不连接芯片了
也是提示这个,放那一年多了,能连上识别sn号那些,但是就不能连芯片,这个硬汉知道要怎么解决吗

网友X(2022-09-19):
哥,FreeRTOS下用SEGGER_RTT_printf输出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这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X:
哥,FreeRTOS下用SEGGER_RTT_printf输出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这怎么解决?

估计移植的有问题吧,直接添加上就可以使用,其它的函数正常不。

网友X:
引用 楼主:
估计移植的有问题吧,直接添加上就可以使用,其它的函数正常不。

这个项目跑了几个月了,没有问题。用sprinf打印到字符串中,再用SEGGER_RTT_writeString输出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项目跑了几个月了,没有问题。用sprinf打印到字符串中,再用SEGGER_RTT_writeString输出就没有问题了 ...

可以,这种也可以的,我基本都是这样用。

网友Y(2022-10-28):
怎么把时间同步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Y:
怎么把时间同步打印出来,

RTT本身不带,你可以自己做个时间戳打印出来

网友Z(2023-01-31):
引用 楼主:
RTT本身不带,你可以自己做个时间戳打印出来

移植例子中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 "RTTUP",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编译提示.: error:  #20: identifier "NULL" is undefined  可是在SEGGER_RTT.C文件定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移植例子中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 "RTTUP",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编译提示 ...

NULL就是0,手动写0也行

网友AA:
硬汉哥:请教JLINK_RTT打印log时,发现拔掉JLINK,JLINK_RTT还能持续打印,这是bug吗?还有就是log数据如何保存成文件方式,我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硬汉哥:请教JLINK_RTT打印log时,发现拔掉JLINK,JLINK_RTT还能持续打印,这是bug吗?还有就是log数据如何 ...

RTT是RAM块检索机制,拔掉JLINK,并不影响RTT执行

网友AB:
网上有stlink和dap的rttview软件,我试过一个dap的,也能用,但做的不是很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网上有stlink和dap的rttview软件,我试过一个dap的,也能用,但做的不是很完善

有机会可以试试我们的TOOL的RTT, 还不错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00

网友AC(2023-08-16):
硬汉哥,理论上ARM的芯片都应该支持吧?
我这边尝试了ST,复旦微的芯片的都可以,但是S32DS编译的Hex通过J-flash烧录进去,打印都没有生效。有什么好办法调试的发现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硬汉哥,理论上ARM的芯片都应该支持吧?
我这边尝试了ST,复旦微的芯片的都可以,但是S32DS编译的Hex通过J ...

你这个是开Cache了吧,可以关闭RTT所使用RAM空间的Cache测试。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开Cache了吧,可以关闭RTT所使用RAM空间的Cache测试。

LOG: J-Link RTT Viewer V7.60b: Logging started.
LOG: Terminal 0 added.
LOG: Terminal 1 added.
LOG: Terminal 2 added.
LOG: Connecting to J-Link via USB...
LOG: Device "S32K314" selected.
LOG: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LOG: J-Link script: ConfigTargetSettings()
LOG: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LOG: InitTarget() start
LOG: SDA_AP detected
LOG: Checking if core is already enabled...
LOG:   Core already enabled
LOG: InitTarget() end
LOG: Found SW-DP with ID 0x6BA02477
LOG: DPIDR: 0x6BA02477
LOG: CoreSight SoC-400 or earlier
LOG: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LOG: AP[0]: MEM-AP (IDR: Not set)
LOG: AP[1]: APB-AP (IDR: Not set)
LOG: AP[2]: MEM-AP (IDR: Not set)
LOG: AP[3]: MEM-AP (IDR: Not set)
LOG: AP[4]: AHB-AP (IDR: Not set)
LOG: AP[5]: AHB-AP (IDR: Not set)
LOG: AP[6]: MEM-AP (IDR: Not set)
LOG: AP[7]: MEM-AP (IDR: Not set)
LOG: AP[4]: Skipped ROMBASE read. CoreBaseAddr manually set by user
LOG: AP[4]: Core found
LOG: CPUID register: 0x411FC272.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LOG: Found Cortex-M7 r1p2, Little endian.
LOG: FPUnit: 8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LOG: ROM table scan skipped. CoreBaseAddr manually set by user: 0x40250400
LOG: Cache: Separate I- and D-cache.

LOG: I-Cache L1: 8 KB, 128 Sets, 32 Bytes/Line, 2-Way
LOG: D-Cache L1: 8 KB, 64 Sets, 32 Bytes/Line, 4-Way
LOG: RTT Viewer connected.
这是RTT的log窗口信息,请问硬汉哥关闭Cache是指的在代码里还是RTT连接时自己选择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C:
LOG: J-Link RTT Viewer V7.60b: Logging started.
LOG: Terminal 0 added.
LOG: Terminal 1 added.

大概率就是Cache问题了,需要你关闭下Cache测试。

网友AD:
意思是jink配JINK-RTT-VIEW上位机,h7-tools配置h7-tools-pc;可以交叉使用吗?即jink配h7-tools-pc,或h7-tools配rtt-view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意思是jink配JINK-RTT-VIEW上位机,h7-tools配置h7-tools-pc;可以交叉使用吗?即jink配h7-tools-pc,或h7-t ...

不行,通信机制不同。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不行,通信机制不同。

1 、你的意思是h7-tools配置h7-tools pc可实现rtt view?  我淘宝jlink v9提示盗版没法用,h7-tools还没试。
2、event recorder是必须硬件仿真才能用,rtt view非仿真模式能在jlink-rtt view用吗?如果是那rtt view比event recorder还好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D:
1 、你的意思是h7-tools配置h7-tools pc可实现rtt view?  我淘宝jlink v9提示盗版没法用,h7-tools还没试 ...

1、TOOL的PC软件仅支持TOOL,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通信协议。
2、实际上event recorder也可以非仿真使用的,我们TOOL也可以做支持的,就是EVR支持的功能太多,需要专门做数据包区分,有时间统计,RTOS和各种中间件信息通信,log信息,时间测量等。

网友AD:
引用 楼主:
1、TOOL的PC软件仅支持TOOL,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通信协议。
2、实际上event recorder也可以非仿真使用的, ...

rt-thread 目前也有rtt view的支持包,如果h7-tools能很好的支持rt-thread,估计tools能迎来不少人的追捧

楼主:
引用 网友AD:
rt-thread 目前也有rtt view的支持包,如果h7-tools能很好的支持rt-thread,估计tools能迎来不少人的追捧
...

一定会很好支持的

网友AE(2023-10-19):
硬汉哥,请教一下,SEGGER_RTT_Init()这个函数是什么作用,我移植好了之后没调用这个函数进行初始化,也能正常打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硬汉哥,请教一下,SEGGER_RTT_Init()这个函数是什么作用,我移植好了之后没调用这个函数进行初始化,也 ...

我没调用过,我解基本都是启动前调用两个API,

/* 配置通道0,上行配置*/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 "RTTUP",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配置通道0,下行配置*/
        SEGGER_RTT_ConfigDownBuffer(0, "RTTDOWN",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网友(2023-11-25):
引用 楼主:
我没调用过,我解基本都是启动前调用两个API,

/* 配置通道0,上行配置*/

硬汉哥有没有打算出一个NXP的FreeMaster的专题教程,涵盖SWD UART CAN的方式。现在新工作在搞逆变相关,开发调试不方便使用仿真器,要么485要么can,发现FreeMaster这个东西十分好用,可以查看全局变量也能够当示波器使用,而且能直接修改全局变量。但是好像网上使用的人并不多。上家做变频器的大公司还是使用自己的上位机,远没有FreeMaster方便,而且自家上位机BUG很多但不影响使用也就没有人修复。

网友:
FreeMaster 任何MCU都可以使用吗?对mcu的资源,消耗大吗?

网友AF:
请教,有了H7-TOOL,还需要J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教,有了H7-TOOL,还需要Jlink吗?

不需要,TOOL的是独立的RTT功能,使用TOOL上位机实现的吗,与SEGGER的实现方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TOOL的是独立的RTT功能,使用TOOL上位机实现的吗,与SEGGER的实现方案不同。

感谢!那就只需要移植组件了

网友AF:
请问H750XB开发板用STM32H743XIH6开发板的配套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问H750XB开发板用STM32H743XIH6开发板的配套例子?

对于我们的开发板,H743XI和H750XB例子完全兼容,直接下载使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会很好支持的

是的,期待h7-tool尽快支持RT-Thread

网友AG(2024-11-25):
你好。都是按教程配置。输入不了任何信息是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好。都是按教程配置。输入不了任何信息是为什么呀?

是指的从上位机给板子下发吗,还是板子端上传不行。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是指的从上位机给板子下发吗,还是板子端上传不行。

博主,你好,已经解决了,因为用的是一款国产自研芯片,之前有些配置文件没有完善,导致这个地方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博主,你好,已经解决了,因为用的是一款国产自研芯片,之前有些配置文件没有完善,导致这个地方无法正常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AG(2024-12-25):
你好,为什么我移植完文件和添加完头文件后,编译会出现如图所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好,为什么我移植完文件和添加完头文件后,编译会出现如图所示error;

分享工程到百度网盘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