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基于nandflash的RL-FlashFS文件系统移植到stm32f7

楼主(2018-04-13):
请有没试过RL-FlashFS文件系统移植到stm32f7,我模仿安富莱f407的例子移植的, nandflash的型号是用MT29F8G08ABACA ,不过nandflash的初始化是用原子的,然后发现是加载不了文件系统。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没有用过F7,最近挤时间在研究H7,后面有精力的话,我给H7搞个,后面你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F7,最近挤时间在研究H7,后面有精力的话,我给H7搞个,后面你做个参考。

好的,谢谢。我也是刚弄f7的,我怀疑是底层的驱动没配置好,可是没例子参考,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B:
你可能没注意到KEIL中ALE和CLE的地址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没注意到KEIL中ALE和CLE的地址反了。

这个没有弄反。

网友B:
描述一下现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一下现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就是加载不了文件系统,不能进行读写。可能是底层配置的驱动问题,但我不太懂底层,你可以给我邮箱,我发给你看看?

网友B:
底层配置有问题的话很好检测的,你先试试用HAL库自带的程序读写。
或者你下载附件这个工程。是正点原子的。你对比一下

实验41 NAND FLASH实验.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层配置有问题的话很好检测的,你先试试用HAL库自带的程序读写。
或者你下载附件这个工程。是正点原子的 ...

我的底层是移植原子的,但是RL-Flashfs的是移植安富莱的,就是不知道移植文件系统这部分的底层有没弄错了。用原子的底层可以读取nandflash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