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教Web服务器使用wifi的方式通信的方法

楼主(2018-04-13):
按照硬汉的教程,学习了RL-TCPnet教程的Web服务器的CGI实现的方法,将V6的板子通过网线连接到家里的无线路由器上,手机通过wifi的方式访问web服务器。
但是现在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就是V6板子作为一个带有web服务器的单机,不连接无线路由器,通过V6板子上配wifi模块(比如esp8266),然后手机通过wifi连接V6板子,访问web服务器,并显示和控制V6板子,不知道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现在大部分WIFI都是自带协议栈,最好用他们自己实现一个web比较方便。像8266好像有专门的一个web界面,你可以网上找下,可以直接用。

楼主:
现在很多工业设备,都是通过手机或ipad对设备进行监控的,省去触摸屏,它们是怎么实现的呢?通过手机APP,然后用无线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工业设备,都是通过手机或ipad对设备进行监控的,省去触摸屏,它们是怎么实现的呢?通过手机APP, ...

建立个web server最省事,跨平台。就跟这个一样

楼主:
我就是想要上面这个效果了,但是这个web服务器是怎么建立的呢?举个例子,比如上面的温度、光照等控制板是V6板子,然后在V6上建立web服务器吗?那么要手机或电脑进行监控(如上图),是怎么通信的呢?手机或电脑怎么连到web服务器的?如果是wifi的方式,那么又回到一开始我问的问题了,难道还是要通过路由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要上面这个效果了,但是这个web服务器是怎么建立的呢?举个例子,比如上面的温度、光照等控制板是V ...

创建Web网页就好了,通过网页控制即可。

如果你用的是WIFI,直接连接就行,相当于两个板子直接网线连接一样的。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A:
创建Web网页就好了,通过网页控制即可。

如果你用的是WIFI,直接连接就行,相当于两个板子直接网线连 ...

请教一下硬汉哥,我现在就是有一块STM32F4的板子,板上有hilink的wifi模块,现在我通过笔记本电脑能够连接到这个wifi模块的wifi,现在就是想知道怎样连接到我自己弄的配置网页,如果通过网线连接电脑和板子之间是能够打开自己弄的那个网页,想问您的就是我还需要配置这个wifi模块为什么模式我才能通过笔记本连接wifi,然后打开自己弄的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