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原创】成功将程序放在ITCM运行,中断向量表和所有变量放在DTCM,方法很简单,不过基于H7,需要的拿去用RT1052

楼主(2018-04-14):
    昨天有网友问了这个问题,今天就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下,现在将其分享出来。实现方法比较简单,基于MDK的Option选项设置下即可,无需操作分散加载。使用分散加载的好处是灵活,在设置复杂工程的内存映射方面比较方便。

    实现这个功能的关键是要把所有程序都下载到Flash,系统上电后让MDK中的库函数去将所需的程序加载到RAM里面,用户不要自己去加载,太麻烦。如果用户自己去加载就得搞个bootloader加载应用程序到ITCM。这里所说的库函数是MDK里面的__main封装起来了。

知识点普及:
    TCM : Tightly-Coupled Memory 紧密耦合内存 。ITCM用于指令,DTCM用于数据,特点是跟内核速度一样,而片上RAM的速度基本都达不到这个速度,所以有降频处理,以RT1052带的OCRAM为例,速度只有133MHz。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将需要实时性的程序和变量分别放在ITCM和DTCM里面执行。本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例程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07

1、添加ITCM空间

2、设置DTCM空间,前0x400大小的空间用于中断向量表,所以这里从0x20000400开始

3、右击所有MDK分组,选择使用ITCM,而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所有代码,含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main.c切不要设置,这个之前的代码我们都需要在flash里面执行。这些代码仅执行一次以后不会执行,所以不用管他们,之后的所有代码全部放在ITCM里面。

特别注意,直接右击分组选择设置

4、前面三步设置完毕后,将中断向量表从flash中复制到DTCM,主要存储的DTCM地址要0x200对齐。

通过上面四步就完成了此功能,是不是超级简单。

如果查看程序是否在ITCM里面执行,直接看MDK生成的MAP文件即可

网友:
简单便捷

楼主:
如果查看程序是否在ITCM里面执行,直接看MDK生成的MAP文件即可

网友A:
支持硬汉科普! F7行不行?  就等你们的H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硬汉科普! F7行不行?  就等你们的H7了。。

F7有TCM的话,也可以的。

网友B:
安富莱 IMX RT会出偏工业控制的开发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富莱 IMX RT会出偏工业控制的开发板么

后面有合适的项目了试试,先实战演练下

网友:
多谢硬汉,F4上外扩SRAM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8-06-18):
学习了, 等下弄个程序对比下到底能快多少.

网友C(2024-10-18):
你好就是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stm32H7系列的,然后我们将程序通过QSPI下载到外部flash中,但是下载外部flash和内部flash中程序运行之后有点不一样,就是定时器进入中断次数在一段时间进入不一样,就是不稳想通过分散加载,修改这个link.lds来将这个中断这部分代码放到内部RAM中运行,该怎么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就是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stm32H7系列的,然后我们将程序通过QSPI下载到外部flash中,但是下载 ...

H7的有专门做过一个放到ITCM RAM的方案。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1:程序在ITCM执行,中断向量表和所有变量全部放在DTCM,方法很简单--原创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20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