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1:程序在ITCM执行,中断向量表和所有变量全部放在DTCM,方法很简单--原创

楼主(2018-04-14):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实验11:程序运行在ITCM,

    昨天有网友问了这个问题,今天就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下,现在将其分享出来。实现方法比较简单,基于MDK的Option选项设置下即可,无需操作分散加载。使用分散加载的好处是灵活,在设置复杂工程的内存映射方面比较方便。

    实现这个功能的关键是要把所有程序都下载到Flash,系统上电后让MDK中的库函数去将所需的程序加载到RAM里面,用户不要自己去加载,太麻烦。如果用户自己去加载就得搞个bootloader加载应用程序到ITCM。这里所说的库函数是MDK里面的__main封装起来了。

知识点普及:
    TCM : Tightly-Coupled Memory 紧密耦合内存 。ITCM用于指令,DTCM用于数据,特点是跟内核速度一样,而片上RAM的速度基本都达不到这个速度,所以有降频处理。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将需要实时性的程序和变量分别放在ITCM和DTCM里面执行。本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添加ITCM空间

2、设置DTCM空间,前0x400大小的空间用于中断向量表,所以这里从0x20000400开始

3、右击所有MDK分组,选择使用ITCM,而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所有代码,含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main.c切不要设置,这个之前的代码我们都需要在flash里面执行。这些代码仅执行一次以后不会执行,所以不用管他们,之后的所有代码全部放在ITCM里面。

特别注意,直接右击分组选择设置

4、前面三步设置完毕后,将中断向量表从flash中复制到DTCM,主要存储的DTCM地址要0x200对齐。

通过上面四步就完成了此功能,是不是超级简单。

网友:
谢谢硬汉大哥!最近1050正在想这个问题,我去尝试下!
硬汉大哥,咱们这h7有没有开始呢?

网友A:
硬汉大哥,提个问题!如果代码小的话,其实没必要加载到itcm里了吧!行为cache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提个问题!如果代码小的话,其实没必要加载到itcm里了吧!行为cache就够用了吧?

Cache有个命中率的问题,安全关键,时间关键的程序,直接搞到TCM

网友:
引用 楼主:
Cache有个命中率的问题,安全关键,时间关键的程序,直接搞到TCM

嗯,例如jpeg解码,可以放到itcm。整体的效率也应该会提高,我回来试试!我用的f7的硬解码,刷照片800*480的能到11帧!我看了主要在解码和刷屏上!我用的mcu的屏刷一贞32ms,解码也30多ms。
从解码到显示完成83ms左右

网友:
666,几天没来,这么多东西了

网友(2018-06-11):
好文章啊

网友B:
好东西。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我实在想不出我需要把哪个弄里面。。。干脆把一个简单的求平均滤波放里面。。。
硬汉你的H7核心板一定要加QSPI的flash。一个扇区4K,擦写10w次。 校准数据之类分扇区存放,太方便了。塞不下的话放背面。。。
W25Q256....代码都现成验证过的。。不过程序风格稀烂。。需要统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看了半天也看不懂。。。。我实在想不出我需要把哪个弄里面。。。干脆把一个简单的求平均滤波放里面 ...

网友C(2018-09-20):
硬汉大哥,这样设置的话,程序中的那些全局变量是在哪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大哥,这样设置的话,程序中的那些全局变量是在哪里执行?

这个程序里面是用的DTC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里面是用的DTCM。

刚刚用F407试了一下,冒似不行,那个库函数的加载程序指令在哪里看的?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f407的CCM不能这样使用的?

网友:
你这个中断向量表好像不是放在DTCM了,而是放在D1_AXISRAM_BASE区,

网友D(2018-11-05):
硬汉大哥,如果我用h750外部qspi来存储程序(程序超过128k),但是希望在内部ram中运行程序,也可以采用你这种方式吧,不需要手动的拷贝到内部的sram中吧。还有h7不支持从外部qspi flash启动吧,那我是不是还得内部flash中有程序从内部flash启动,然后运行到外部qspi,内部flash当作boot程序,外部aspi flash当作APP程序,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如果我用h750外部qspi来存储程序(程序超过128k),但是希望在内部ram中运行程序,也可以采用你 ...

没问题的。

网友(2019-05-29):
原来你早就实现了呀

网友E:
这个应该算是程序运行最快的配置了。如果这时再开cache是不是会更快一点呢?

网友E:
实际应用的话,还是得用sct文件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算是程序运行最快的配置了。如果这时再开cache是不是会更快一点呢?

用不到Cache了,已经是最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应用的话,还是得用sct文件来配置

不用,这种方式就行,简单省事,因为本质也是SCT,只是配置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不到Cache了,已经是最高性能。

所以我就有一点没太明白,
I-CACHE/D-CACHE是指M7内核内的吧,但这个ITCM/DTCM是在内核里面还是内核外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就有一点没太明白,
I-CACHE/D-CACHE是指M7内核内的吧,但这个ITCM/DTCM是在内核里面还是内核外面 ...

TCM区域也是Cortex-M内核定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TCM区域也是Cortex-M内核定义的。

这意思就是说,M7内核内并无RAM,M7内核使用的CACHE地址也只是在TCM区域内进行分配?
这样倒好像也是这样的哦,M7内核应该就是运算单元,除了寄存外,应并无实际的存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意思就是说,M7内核内并无RAM,M7内核使用的CACHE地址也只是在TCM区域内进行分配?
这样倒好像也是这 ...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9-10-30):
正在测试这个程序,其他功能正常,为什么DMA不能正常工作呢?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正在测试这个程序,其他功能都正常,为什么不能正常使用DMA呢?哪里有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测试这个程序,其他功能都正常,为什么不能正常使用DMA呢?哪里有坑啊

DMA的使用注意事项很多,通用DMA是不能访问DTCM和ITCM空间的。

网友(2021-04-30):
中断向量表为什么要放在DTCM中,不能直接放在ITCM中吗?

网友(2021-12-29):
我在第四步, 使用memcpy复制向量表出问题了, 我改用for循环每次以

网友G:
我在第四步里出问题了, 使用memcpy来拷贝向量表, 拷贝一半多就莫名卡死了.

    uint32_t  *pSrc = (uint32_t*)NORFLASH_APP_IVT_ADDR_START;
    uint32_t  *pDst = (uint32_t*)DTCM_IVT_ADDR_START;

    for (uint32_t  i = 0; i < (SYS_IVT_SIZE / sizeof(uint32_t)); i ++)
    {
        *pDst++ = *pSrc++;
    }

我改用这样拷贝就正常运行了.

memcpy里面是字节为单位进行拷贝, 我这里是以字为单位拷贝,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区别了.
请问大家使用中有遇到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第四步里出问题了, 使用memcpy来拷贝向量表, 拷贝一半多就莫名卡死了.

    uint32_t  *pSrc = (uint ...

memcpy不是简单的字节复制,代码里面有优化。

网友H(2023-05-01):
请问版主,有没有IAR的例程,用F7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版主,有没有IAR的例程,用F7不正常

有,此贴是正式版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95章(2022-04-1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80&fromuid=58

网友I(2024-08-26):
硬汉哥,请问为什么要将中断向量表从flash中搬到DTCM呀?我调试了一下,发现一般程序都是放在flash里面,将中断向量表搬移到DTCM里面执行目的是为了加速吗?还是有其他的深意呢?跪求大佬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请问为什么要将中断向量表从flash中搬到DTCM呀?我调试了一下,发现一般程序都是放在flash里面,将 ...

DTCM是0延迟的,取中断地址速度快

网友J:
硬汉哥,H743的中断向量表从MAP看大小是664字节,正确吗?感觉那么多个中断呢,不止664个字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哥,H743的中断向量表从MAP看大小是664字节,正确吗?感觉那么多个中断呢,不止664个字节吧。

我这里0x400,是1024字节,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