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中断任务切换

楼主(2018-04-16):
请大佬分析一下,用PendSV和基于时间触发混合式调试器任务切换的优缺点。个人领悟不到用PendSV中断的好处,求解释

网友A:
PendSV是简化版的中断,方便软件触发操作实现任务切换,Systick是简化版定时器。他们特点都是使用简单,CM内核自带,方便做小型RTOS的系统时钟节拍和任务切换。

而基于时间触发的东西,有个认识就好了,这个东西远比我在uCOS-III教程中说的要复杂的多,涉及多级任务备份和强实时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ndSV是简化版的中断,方便软件触发操作实现任务切换,Systick是简化版定时器。他们特点都是使用简单,CM ...

谢谢,大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