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TDC SDRAM 以及emwin的GUI delay之间的速度关系

楼主(2018-04-16):
问题背景: 刷新1280*800的显示屏,显示正常,MCU: F767,LTDC的频率15.6MHz,SDRAM 刷新周期 0x683, emwin 刷新波形是15ms.
遇到问题: 刷新出来的波形有卡顿的情况,请问三者之间的刷新频率 关系是什么.

尝试的做法: ①提高ltdc的始终到40MHz之后波形速度正常,但是会有严重的抖屏;
                    ②将LTDC的显示改为1024x768,刷新频率提到40MHz,波形刷出来顺畅自然.

网友:
帮顶,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屏使用的是 rgb565还是rgb888 ?

建议使用 rgb565

另外emwin 建议使用 带 argb 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使用的是 rgb565还是rgb888 ?

建议使用 rgb565

屏使用的是rgb565, stemwin: STemWin532_CM7_OS_Keil.lib,在整个gui里都主动使用alpha.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使用的是rgb565, stemwin: STemWin532_CM7_OS_Keil.lib,在整个gui里都主动使用alpha.

不懂。这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最难找原因。 尝试能用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使用的是rgb565, stemwin: STemWin532_CM7_OS_Keil.lib,在整个gui里都主动使用alpha.

emwin v5.40 版本的有 argb 的库,

楼主:
怀疑是芯片的性能问题,更换H7区尝试问题是否能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怀疑是芯片的性能问题,更换H7区尝试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有其他任务的情况下,使用H7时钟频率可以跑到40MHz,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