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F407的SPI用DMA定时传输16位数据怎么搞?

楼主(2018-04-16):
比如每隔1ms通过SPI发送一个16bit的数据。 需要DMA来自动搞定。
应该怎么设置?

刚才看手册,SPI配合DMA只能传输8位数据?

网友A:
F407的DMA不支持定时器触发搬运SPI的数据。而ADC和DAC那种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7的DMA不支持定时器触发搬运SPI的数据。而ADC和DAC那种的才可以。

那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启动单字节DMA传输2次,应该就是一个16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启动单字节DMA传输2次,应该就是一个16位?

这样的话,跟用SPI中断的效果是一样的。用了DMA反而额外占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