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变量定义在不同RAM块的超简单方法,含MDK,GCC和IAR

楼主(2018-04-17):
前面的ALIGN_32BYTES不用管,是用来做32位字节对齐用的。需要用在在RAM域,指定调用__attribute__((section (" 参数 ")  指定 .RAM_D1   .RAM_D2    .RAM_D3即可。

/******** MDMA Destination 0 Buffer definition *******//*Buffer location and size should aligned to cache line size (32 bytes) */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location = 0x24004000
uint32_t DESTBuffer0_D1_AXISRAM[BUFFER_SIZE0];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ALIGN_32BYTES(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 uint32_t DESTBuffer0_D1_AXISRAM[BUFFER_SIZE0]);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ALIGN_32BYTES(uint32_t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 DESTBuffer0_D1_AXISRAM[BUFFER_SIZE0]);
#endif

/*****************************************************/

/******** MDMA Destination 1 Buffer definition *******/
/*Buffer location and size should aligned to cache line size (32 bytes) */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location = 0x30000000
uint32_t DESTBuffer1_D2_SRAM1[BUFFER_SIZE0];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ALIGN_32BYTES(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2"))) uint32_t DESTBuffer1_D2_SRAM1[BUFFER_SIZE0]);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ALIGN_32BYTES(uint32_t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2"))) DESTBuffer1_D2_SRAM1[BUFFER_SIZE0]);
#endif
/*****************************************************/

/******** MDMA Destination 2 Buffer definition *******/
/*Buffer location and size should aligned to cache line size (32 bytes) */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location = 0x38000000
uint32_t DESTBuffer2_D3_AHBSRAM[BUFFER_SIZE0];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ALIGN_32BYTES(uint32_t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3"))) DESTBuffer2_D3_AHBSRAM[BUFFER_SIZE0]);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ALIGN_32BYTES(uint32_t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3"))) DESTBuffer2_D3_AHBSRAM[BUFFER_SIZE0]);
#endif
/*****************************************************/

楼主:
仔细一看,发现不省事了,需要开个脚本文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不需要用户专门指定位置去操作了。可以前面加上个前缀后直接使用。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4000000 0x0008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24004000 0x00080000  {  ; RW data
   *(.RAM_D1)

        }
       RW_IRAM3 0x30000000 0x00048000  {  ; RW data
   *(.RAM_D2)

        }
       RW_IRAM4 0x38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RAM_D3)

        }
}

网友A:
谢谢硬汉大哥,也可以参考下1050官方的SDK!可以设置任何类型,任何对齐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大哥,也可以参考下1050官方的SDK!可以设置任何类型,任何对齐字节!

你说的“可以设置任何类型,任何对齐字节!”本来就是随便设置的。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不需要调用__at指定具体位置了。仅仅是多了个section前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可以设置任何类型,任何对齐字节!”本来就是随便设置的。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不需要调用__ ...

是的!

网友B(2018-09-08):
硬汉老师,请问这段代码是在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老师,请问这段代码是在哪里看到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75&extra=page%3D1

硬汉老师,我想看看ARM GCC工具链下的ld文件是对这些自定义输出节如何分配的。。硬汉老师有原始的包含GCC版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老师,我想看看ARM GCC工具链下的ld文件是对这些自定义输出节如何分配的。。硬汉老师有原始的包含GCC ...

拜托了。。

网友:
印象中好像RTX5的代码里面统一用section的,所以新版本的IAR也支持sect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