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上UART接收和发送都增加了16个数据的硬件FIFO,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开启

楼主(2018-04-17):
(图片)

网友A:
记得去年做一个项目时,使用的407处理器,使用到5个uart,Dma+空闲中断的方式。两个spi,还有M2M,收发全使用了dma,两个dma16个流全部使用完了,程序跑起来后问题不少,很容易进入硬件错误,各种调试测试一直都没有解决。猜测Dma这么多流和通道,还有优先级,太多太忙使用Dma,其仲裁器也会忙出错。Dma能配合fifo使用么,还有此处提到h7的fifo和f407处理器里提到的fifo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去年做一个项目时,使用的407处理器,使用到5个uart,Dma+空闲中断的方式。两个spi,还有M2M,收发全 ...

ST的DMA每个流最好只用一个通道,这样一般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个流使用多个通道就比较麻烦,你就需要做使用标志位,让中断使用对应的通道去工作,不然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去年做一个项目时,使用的407处理器,使用到5个uart,Dma+空闲中断的方式。两个spi,还有M2M,收发全 ...

串口FIFO和DMA的FIFO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的DMA每个流最好只用一个通道,这样一般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个流使用多个通道就比较麻烦,你就需要做使 ...

F4和F1有区别,F1是多个外设通过多路选择器到一个通道。

而F4是多个通道通过多路选择在到一个数据流。这才是根本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和F1有区别,F1是多个外设通过多路选择器到一个通道。

而F4是多个通道通过多路选择在到一个数据流。 ...

嗯,玩f7.的时也遇到他那种情况!我参考的官方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去年做一个项目时,使用的407处理器,使用到5个uart,Dma+空闲中断的方式。两个spi,还有M2M,收发全 ...

最近两年项目上基本DMA都是全用上,没有任何问题,不要怀疑片子的问题,问题一般是出在人身上。要是st有这种低级bug那也就不用做了。我还希望st多开一些dma呢,这样中断频率大大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玩f7.的时也遇到他那种情况!我参考的官方demo

F765用了一年了。dma全部开启,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765用了一年了。dma全部开启,没遇到过问题。

一个流,使用多通道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流,使用多通道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就好了

我记得一共是16个,可以分配个8个需要双向通信的外设。一个tx对应一个通道,一个rx对应另一个通道。这样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一共是16个,可以分配个8个需要双向通信的外设。一个tx对应一个通道,一个rx对应另一个通道。这样 ...

是的,但是多个通道对应一个流,就需要标志位处理,相应的hal的dma.处理函数

网友:
FIFO也开始有了,看来ST追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和F1有区别,F1是多个外设通过多路选择器到一个通道。

而F4是多个通道通过多路选择在到一个数据流。 ...

f1就是一个多路开关,f4是一个8*8*2数字开关矩阵,最终到的高速路还是只有两条,每条路同时只能有一辆车,车来的太多的时候仲裁器都会被玩奔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就是一个多路开关,f4是一个8*8*2数字开关矩阵,最终到的高速路还是只有两条,每条路同时只能有一辆车 ...

是的,我把这个问题的框图贴出来吧,方便其他看此贴的网友:

F1系列

F4系列

H7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