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3:STM32H743串口中断方式收发

楼主(2018-04-17):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实验13: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bsp_Init(); /* 外设初始化 */

        bsp_StartAutoTimer(0, 100);        /* 启动1个1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s_ucBuf, 1);

        while (1)
        {
                bsp_Idle();                         /* 这个函数在bsp.c文件。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bsp_CheckTimer(0))        /*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
                {
                        /* 每隔100ms 进来一次 */
                        bsp_LedToggle(1);
                }

                if(g_ucRecieveFlag == 1)
                {
                        g_ucRecieveFlag = 0;
                        bsp_LedToggle(3);

                        /* 设置新的接收,并将接收到发送回去 */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s_ucBuf, 1);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s_ucBuf, 1);
                }

                /* 按键滤波和检测由后台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实现,我们只需要调用bsp_GetKey读取键值即可。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KEY_DOWN_K1\r\n", 13);
                                        bsp_LedToggle(2);
                                        break;

                                case KEY_UP_K1:                            /* K1键弹起 */
                                        bsp_LedToggle(2);
                                        break;

                                case KEY_LONG_K1:                        /* K1长按   */
                                        printf("K1按键长按\r\n");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

网友A:
硬汉大哥  为什么不使用空闲中断接收呢  空闲中断可以接收不定长的数据  而且可以大大减少进入中断的次数  我使用串口的DMA空闲中断去接收数据感觉还可以  可以大大降低MCU使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  为什么不使用空闲中断接收呢  空闲中断可以接收不定长的数据  而且可以大大减少进入中断的次数   ...

H7的HAL库不支持,不愿去研究他了。平时中断方式用习惯了,挺好用也稳定。

网友A:
hal库的串口中断里面确实没有写如空闲中断  但是hal库预留了接口  自己手动启用  自己写个空闲回掉函数

以下是我的代码 F030的  增加了防溢出的功能  请硬汉大哥评断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1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IDLE) != RESET)
  {
          HAL_UART_RxIdleCallback(&huart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 UART_FLAG_IDLE) != RESET)
        {
          HAL_UART_RxIdleCallback(&huart2);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

/*********************************************************************************************************
**  @FunctionName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  @Description                串口接收完成中断回调函数
**  @InputParam                 huart:     串口句柄
**  @OutputParam                NONE
**  @ReturnValue                NONE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8_t i = 0;
        uint8_t len = 0;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

                len = UART1_REV_LEN - huart->hdmarx->Instance->CNDTR;

                for(i=0; i<len; i++)
                {
                        Uart1_RevData.UartRevData[Usart1_RevLen+i] = Usart1RxBuffer[i];
                }
                Usart1_RevLen += len;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 Usart1RxBuffer, UART1_REV_LEN);

        }
        if(huart->Instance == USART2)
        {
                len = UART2_REV_LEN - huart->hdmarx->Instance->CNDTR;
                for(i=0; i<len; i++)
                {
                        Uart2_RevData.UartRevData[Usart2_RevLen+i] = Usart2RxBuffer[i];
                }
                Usart2_RevLen += len;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 Usart2RxBuffer, UART2_REV_LEN);
        }
}

/*********************************************************************************************************
**  @FunctionName               HAL_UART_RxIdleCallback
**  @Description                串口空闲中断回调函数
**  @InputParam                 huart:     串口句柄
**  @OutputParam                NONE
**  @ReturnValue                NONE
**
*********************************************************************************************************/
void HAL_UART_RxIdle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8_t i = 0;
        uint8_t len = 0;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HAL_UART_DMAStop(huart);
                len = UART1_REV_LEN - huart->hdmarx->Instance->CNDTR;
                for(i=0; i<len; i++)
                {
                        Uart1_RevData.UartRevData[Usart1_RevLen+i] = Usart1RxBuffer[i];
                }
//                memcpy(&Uart1_RevData.UartRevData[Usart_RevLen], Usart1RxBuffer, len);
                Usart1_RevLen += len;
                Uart1_RevData.UartRevLen = Usart1_RevLen;
                if(osMessagePut(Queue_Usart1RevHandle, (uint32_t)&Uart1_RevData, 0) != osOK)
                {
                        printf("Q Send Err\r\n");
                }
//                printf("idle rev len:%d\r\n", len);
                Usart1_RevLen = 0;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 Usart1RxBuffer, UART1_REV_LEN);
        }
        if(huart->Instance ==  USART2)
        {
//                printf("uart2 idle it\r\n");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HAL_UART_DMAStop(huart);
                len = UART2_REV_LEN - huart->hdmarx->Instance->CNDTR;
                for(i=0; i<len; i++)
                {
                        Uart2_RevData.UartRevData[Usart2_RevLen+i] = Usart2RxBuffer[i];
                }
                Usart2_RevLen += len;
                Uart2_RevData.UartRevLen = Usart2_RevLen;
                if(osMessagePut(Queue_Usart2RevHandle, (uint32_t)&Uart2_RevData, 0) != osOK)
                {
                        printf("Q Send Err\r\n");
                }
                Usart2_RevLen = 0;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 Usart2RxBuffer, UART2_REV_LE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的串口中断里面确实没有写如空闲中断  但是hal库预留了接口  自己手动启用  自己写个空闲回掉函数
...

非常感谢提供的代码

现在搞下串口主要是熟悉下他们的HAL库工作套路,后面ADC,DAC是我想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的代码

现在搞下串口主要是熟悉下他们的HAL库工作套路,后面ADC,DAC是我想搞的

搞过F429hal库的DMA ADC多通道采集  循环模式  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过F429hal库的DMA ADC多通道采集  循环模式  效果还不错

F429的已经在我们V6开发板的二代示波器里面搞的比较透彻了,不过我们只用标准库。现在主要是看下H7的16位ADC的性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5785&extra=page%3D1

网友(2024-07-14):
无法下载例程

楼主:
帮你测试了,下载正常,看看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拦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你测试了,下载正常,看看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拦截了。

后面尝试了一下 突然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库的串口中断里面确实没有写如空闲中断  但是hal库预留了接口  自己手动启用  自己写个空闲回掉函数
...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大哥 有f407移植w5500成功的例程?  我一直不能连接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哥 有f407移植w5500成功的例程?  我一直不能连接上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没有,我没有研究过W5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我没有研究过W5500

那大哥你那个查函数作用的手册可以给我发一份?

网友B:
那大哥你有那个查作用的函数手册给我发一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大哥你有那个查作用的函数手册给我发一份可以?

现在没有这种手册了,推荐你看对应HAL库C文件的开头说明,对用法都做了说明,还算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这种手册了,推荐你看对应HAL库C文件的开头说明,对用法都做了说明,还算详细。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24-10-31):
STM32H753xx_User_Manual_V1.11,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这个大小超了附件大小,我扔到v7的群文件了

网友:
百度一下,也可以从cubemx里面下对应hal版本的包,然后能把那个手册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