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F视频播放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17):
各位坛友大家好,现在我学习安富莱的视频播放例子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FATFS文件系统,再创建.EMF格的的视频播放时下面的几个函数如何处理,请哪位懂的指点一下

       ffilm1 = fopen ( ( char * ) s_VideoName, "r" );//RTL文件系统使用的

        f_open(&ffilm,(const TCHAR*)s_VideoName,FA_READ); //FATFS文件系统使用的

        if ( GUI_MOVIE_GetInfoEx ( _GetData, &ffilm, &Info ) == 0 )//读取文件信息,这一频一直没有动用,问题在哪里,如果用FATFS系统该如何移植,谢谢!!

网友A:
2013年的时候,做个一个简单,使用fatfs,供你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4

ps:下面是这个2017年做的,方便其他网友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年的时候,做个一个简单,使用fatfs,供你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太好了,谢谢版主

楼主:
我试了,可是可以播放,但如果分辨率大于屏可以显示的分辨率,该如何缩放来进行播放,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缩放到一个区域来进行播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可是可以播放,但如果分辨率大于屏可以显示的分辨率,该如何缩放来进行播放,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缩 ...

不支持放缩。

楼主:
现在我用FFMPEG把我要播入的视频转成240*160格式的,再用ST官方的转成EMF格式文件播放,视频和音频无法同步,刷新很慢,我的是基于ILI9341的屏,参照了GUI_JPGE里面的那个刷图片的函数,还有分配缓冲,一时还不明白怎么修改,哪位坛友能指导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FFMPEG把我要播入的视频转成240*160格式的,再用ST官方的转成EMF格式文件播放,视频和音频无法同步 ...

你用的F407做的吗,F407的搞这个性能比较差,用F429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F407做的吗,F407的搞这个性能比较差,用F429才会好些。

难怪,图片一张张刷新都能看的清楚,好的,再改改看吧,能不能效果更好一些,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