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单独使用滚动条时,不可单独调用SCROLLBAR_SetNumItems,会填满整个区间

楼主(2018-04-17):
对话框上创建一个SCROLLBAR后,单独设置SCROLLBAR_SetNumItems(hItem,10);会将整个滚动条填满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MULTIEDIT_0, 40, 30, 200, 120, 0, 0x0, 0 },
   { SCROLLBAR_CreateIndirect, "Scrollbar", ID_SCROLLBAR_0, 219, 352, 272, 32, 0, 0x0, 0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CROLLBAR_0);
SCROLLBAR_SetNumItems(hItem,10);

显示效果:

修改成下面的形式就正常了: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CROLLBAR_0);
SCROLLBAR_SetNumItems(hItem,10);
SCROLLBAR_SetPageSize(hItem, 3);

显示效果:

网友A(2018-09-05):
如附件图所示,一页显示7组信息。一共99组。
目前要做这个效果,有参考思路没?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图所示,一页显示7组信息。一共99组。
目前要做这个效果,有参考思路没?

右边这个会不会是 SLIDER??  拖拉改变数字,反过来通过数字改变拖拉显示的位置?!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这个会不会是 SLIDER??  拖拉改变数字,反过来通过数字改变拖拉显示的位置?!

可以用SLIDER

网友B(2021-12-21):
硬汉哥,scrollbar和multiedit搭配使用的例程有么?我把scrollbar小工具attach到multiedit上,发现没有发送键值消息给scrollbar的函数,scrollbar和GUI_KEY_UP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scrollbar和multiedit搭配使用的例程有么?我把scrollbar小工具attach到multiedit上,发现没有发送 ...

解决了,直接attach到multiedit控件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创建scrollbar,我还使用了scrollbar_createInditct,导致无法控制滑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直接attach到multiedit控件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创建scrollbar,我还使用了scrollbar_createInditct ...

好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