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关于stm32f407移植emwin(带CMSIS_RTOS系统)堆栈溢出,和内存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开发板情况
芯片:stm32f407
外部SRAM :1M

移植情况

采用的是外部的SRAM

问题:
1、检查后发现是堆栈溢出,但是通过设置启动程序中的堆栈、和RTX_Conf_CM.c中的线程堆栈的大小,还是显示堆栈溢出

线程中也只是写了emwin官方的屏幕的校验程序。

所以我想问,是不是f407的内存不够同时移植rtos 和 emwin系统。还是我的代码中有错误。

这个问题已经弄了几天了,实在弄不出来,所以请教下各位,先谢谢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楼主:
我改成2440后堆栈没有溢出了,但是整个校准函数就只是显示了指针,背景色和文字这些功能都显示不了,是为什么呢?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成2440后堆栈没有溢出了,但是整个校准函数就只是显示了指针,背景色和文字这些功能都显示不了,是为 ...

那就没移植好,排查是emWin问题,还是你移植的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移植好,排查是emWin问题,还是你移植的系统问题。

好的,谢谢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