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4: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DMA方式问题比较多,要注意数据一致性

楼主(2018-04-18):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说明:

   DMA使用的memory空间使能了Cache的话,空间要做32位字节对齐。同时为了保持数据一致性
   1、AXI RAM空间MPU直接设置为WT模式。
   2、DMA接收后,使用函数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做接收缓冲区无效化。

   正常情况下,二选一即可,实际测试都不选也能使用,估计是没有被Cache缓存,如果缓存了的话,要注意。

例程下载: 实验14:

#if  1
        ALIGN_32BYTES(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2"))) uint8_t aRxBuffer[5]) = "ARM";
#else
        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2"))) uint8_t tt= 20;
        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2"))) uint8_t aRxBuffer[13] = "KEY_DOWN_K1\r\n";
#endif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bsp_Init(); /* 外设初始化 */

        bsp_StartAutoTimer(0, 100);        /* 启动1个1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aRxBuffer, 5);
        while (1)
        {
                bsp_Idle();                /* 这个函数在bsp.c文件。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bsp_CheckTimer(0))        /*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
                {
                        /* 每隔100ms 进来一次 */
                        bsp_LedToggle(1);
                }

                if(g_ucRecieveFlag == 1)
                {
                        g_ucRecieveFlag = 0;
                        bsp_LedToggle(3);

                        /* 设置新的接收,并将接收到发送回去 */
                        /* CPU访问前,将Cache对应的区域无效化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uint32_t *)aRxBuffer, 5);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 aRxBuffer, 5);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aRxBuffer, 5);
                }

                /* 按键滤波和检测由后台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实现,我们只需要调用bsp_GetKey读取键值即可。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Handle, aRxBuffer, 13);
                                        bsp_LedToggle(2);
                                        break;

                                case KEY_UP_K1:                                /* K1键弹起 */
                                        bsp_LedToggle(2);
                                        break;

                                case KEY_LONG_K1:                        /* K1长按   */
                                        printf("K1按键长按\r\n");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

网友A:
不错不错哟
什么时候还是搞 H7 的 emwin 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哟
什么时候还是搞 H7 的 emwin 啊 ???

官方的这个NUCLEO板子不支持显示屏,也没有带SDRAM,不太方面,后面倒是可以以太网虚拟一个显示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的这个NUCLEO板子不支持显示屏,也没有带SDRAM,不太方面,后面倒是可以以太网虚拟一个显示屏用。

期待哟

网友(2020-04-06):
解决了困扰需求的743串口高速接收数据出错问题,谢谢

网友B(2020-08-03):
大神 我用串口DMA收发接收和发送 的数据都是不能更改的  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我用串口DMA收发接收和发送 的数据都是不能更改的  是怎么回事

注意Cache问题。

网友:
恩,就是Cache问题,是不是用串口DMA收发就用不了Cache了。

网友C(2021-04-20):
按照这种方式设置还是不行,每次只能接收到1个数据,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种方式设置还是不行,每次只能接收到1个数据,咋回事啊

上传你的代码看看。

网友C:
dma发送数据可以正常发送,但是整个while的执行周期变慢,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发送数据可以正常发送,但是整个while的执行周期变慢,不知道咋回事

HSE_VALUE大小和你板子实际晶振大小一致吧,PLL配置后的主屏也没问题吧,如果这都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

网友(2021-09-19):
我用你们的V7开发板,有办法做到只用DMA中断,而不用串口中断来接收串口数据吗?我串口接的激光雷达,只要发送了开始数据传输后,串口就一直以接收数据,大概7000个字节每秒,用串口接后中断或空闲中断,中断次数太多。
我移植了你这个例子,将DMA发送关掉,串口中断关掉,只保留DMA接收中断。正常模式。每次都是只能进入中断一次,之后再进行DMA接收HAL_UART_Receive_DMA(&UartHandle, aRxBuffer, 10240);,就收不到数据了,也进不了中断.仿真发现串口RDR没有新的数据进来,但逻辑分析仪一直可以正常抓到数据,说明总线上是有数据的。串口ISR寄存器有溢出错误,在while循环内清除ISR寄存器,可以看到RDR上会进来一个数据,然后再清除一次,进来一个。
请问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有什么解决方法,或参考例程吗?

网友D(2022-09-29):
大神,有没有LL库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有没有LL库的教程

就看HAL的就行,HAL本身不是孤立的,很多外设都要HAL调用LL的API

有时间可以看下这期视频教程:

BSP视频教程第20期:串口专题之玩转HAL库,LL库和寄存器方式实现方法以及参考手册几个关键时序图学习(2022-07-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987&fromuid=58

网友(2024-02-07):
HAL_UART_Transmit_DMA发送数据,第一次正常,第二次发送完后就会报usage fault: SCB_CFSR_UFSR:0x01 UNDEFINSTR 这种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24-04-24):
例程下载不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种方式设置还是不行,每次只能接收到1个数据,咋回事啊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请问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程下载不了了

例程下载正常,是不是你的浏览器阻拦,同意下载即可。

网友:
C:\Users\123\Pictures\Screenshots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程下载正常,是不是你的浏览器阻拦,同意下载即可。

重启了可以下载了

网友F:
串口加DMA发送可以,但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怎么回事啊,用中断接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加DMA发送可以,但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怎么回事啊,用中断接收就可以

MPU/Cache不影响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影响的是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很大概率是DMA串口的配置问题,比如接收10个字符才会触发DMA传输完成,测试的时候是发送的10个字符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MPU/Cache不影响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影响的是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很大概率是DMA串口的配置问题,比如接 ...

串口的空闲中断可以触发,DMA的接收中断打开的话也可以触发,但是就是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请问解决了?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PU/Cache不影响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影响的是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很大概率是DMA串口的配置问题,比如接 ...

我是用电脑发送的,发送的绝对也有10个,可以触发,但是就是没有数据

网友G(2024-10-18):
为什么死活进去不接收空闲中断呀,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死活进去不接收空闲中断呀,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 ...

参考下这个例子。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HAL库1.9.0自带函数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53

网友H(2024-12-27):
引用 网友C:
dma发送数据可以正常发送,但是整个while的执行周期变慢,不知道咋回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整个While执行周期变慢了,串口数据响应没有之前快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整个While执行周期变慢了,串口数据响应没有之前快速了

串口的速度远低于SRAM的速度,即使关闭串口所使用SRAM的空间,不会影响到程序执行的,除非你的程序里面做了个串口数据和SRAM的大批量for循环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