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STM32H7的DMA1,DMA2和BDMA支持的触发源

楼主(2018-04-18):
H7的DMA框图如下,前面有一级DMA多路选择器,而选择器前面对应下面上百个触发请求,使用那个可以任意设置。

/** @defgroup DMA_Request_selection DMA Request selection
  * @brief    DMA Request selection
  * @{
  */
/* D2 Domain : DMAMUX1 requests */  对应DMA1和DMA2
#define DMA_REQUEST_MEM2MEM          0U  /*!< memory to memory transfer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0       1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0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1       2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1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2       3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2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3       4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3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4       5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4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5       6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5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6       7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6 */
#define DMA_REQUEST_GENERATOR7       8U  /*!< DMAMUX1 request generator 7 */

#define DMA_REQUEST_ADC1             9U  /*!< DMAMUX1 ADC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ADC2             10U /*!< DMAMUX1 ADC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CH1         11U  /*!< DMAMUX1 TIM1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CH2         12U  /*!< DMAMUX1 TIM1 CH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CH3         13U  /*!< DMAMUX1 TIM1 CH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CH4         14U  /*!< DMAMUX1 TIM1 CH4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UP          15U  /*!< DMAMUX1 TIM1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TRIG        16U  /*!< DMAMUX1 TIM1 TRIG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_COM         17U  /*!< DMAMUX1 TIM1 COM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2_CH1         18U  /*!< DMAMUX1 TIM2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2_CH2         19U  /*!< DMAMUX1 TIM2 CH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2_CH3         20U  /*!< DMAMUX1 TIM2 CH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2_CH4         21U  /*!< DMAMUX1 TIM2 CH4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2_UP          22U  /*!< DMAMUX1 TIM2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3_CH1         23U  /*!< DMAMUX1 TIM3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3_CH2         24U  /*!< DMAMUX1 TIM3 CH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3_CH3         25U  /*!< DMAMUX1 TIM3 CH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3_CH4         26U  /*!< DMAMUX1 TIM3 CH4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3_UP          27U  /*!< DMAMUX1 TIM3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3_TRIG        28U  /*!< DMAMUX1 TIM3 TRIG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4_CH1         29U  /*!< DMAMUX1 TIM4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4_CH2         30U  /*!< DMAMUX1 TIM4 CH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4_CH3         31U  /*!< DMAMUX1 TIM4 CH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4_UP          32U  /*!< DMAMUX1 TIM4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I2C1_RX          33U  /*!< DMAMUX1 I2C1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I2C1_TX          34U  /*!< DMAMUX1 I2C1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I2C2_RX          35U  /*!< DMAMUX1 I2C2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I2C2_TX          36U  /*!< DMAMUX1 I2C2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1_RX          37U  /*!< DMAMUX1 SPI1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1_TX          38U  /*!< DMAMUX1 SPI1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2_RX          39U  /*!< DMAMUX1 SPI2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2_TX          40U  /*!< DMAMUX1 SPI2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1_RX        41U  /*!< DMAMUX1 USART1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1_TX        42U  /*!< DMAMUX1 USART1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2_RX        43U  /*!< DMAMUX1 USART2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2_TX        44U  /*!< DMAMUX1 USART2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3_RX        45U  /*!< DMAMUX1 USART3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3_TX        46U  /*!< DMAMUX1 USART3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CH1         47U  /*!< DMAMUX1 TIM8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CH2         48U  /*!< DMAMUX1 TIM8 CH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CH3         49U  /*!< DMAMUX1 TIM8 CH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CH4         50U  /*!< DMAMUX1 TIM8 CH4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UP          51U  /*!< DMAMUX1 TIM8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TRIG        52U  /*!< DMAMUX1 TIM8 TRIG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8_COM         53U  /*!< DMAMUX1 TIM8 COM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5_CH1         55U  /*!< DMAMUX1 TIM5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5_CH2         56U  /*!< DMAMUX1 TIM5 CH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5_CH3         57U  /*!< DMAMUX1 TIM5 CH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5_CH4         58U  /*!< DMAMUX1 TIM5 CH4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5_UP          59U  /*!< DMAMUX1 TIM5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5_TRIG        60U  /*!< DMAMUX1 TIM5 TRIG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3_RX          61U  /*!< DMAMUX1 SPI3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3_TX          62U  /*!< DMAMUX1 SPI3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4_RX         63U  /*!< DMAMUX1 UART4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4_TX         64U  /*!< DMAMUX1 UART4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5_RX         65U  /*!< DMAMUX1 UART5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5_TX         66U  /*!< DMAMUX1 UART5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DAC1_CH1         67U  /*!< DMAMUX1 DAC1 Channel 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DAC1_CH2         68U  /*!< DMAMUX1 DAC1 Channel 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6_UP          69U  /*!< DMAMUX1 TIM6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7_UP          70U  /*!< DMAMUX1 TIM7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6_RX        71U  /*!< DMAMUX1 USART6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SART6_TX        72U  /*!< DMAMUX1 USART6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I2C3_RX          73U  /*!< DMAMUX1 I2C3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I2C3_TX          74U  /*!< DMAMUX1 I2C3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DCMI             75U  /*!< DMAMUX1 DCMI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CRYP_IN          76U  /*!< DMAMUX1 CRYP IN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CRYP_OUT         77U  /*!< DMAMUX1 CRYP OUT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HASH_IN          78U  /*!< DMAMUX1 HASH IN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7_RX         79U  /*!< DMAMUX1 UART7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7_TX         80U  /*!< DMAMUX1 UART7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8_RX         81U  /*!< DMAMUX1 UART8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UART8_TX         82U  /*!< DMAMUX1 UART8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4_RX          83U  /*!< DMAMUX1 SPI4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4_TX          84U  /*!< DMAMUX1 SPI4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5_RX          85U  /*!< DMAMUX1 SPI5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I5_TX          86U  /*!< DMAMUX1 SPI5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AI1_A           87U  /*!< DMAMUX1 SAI1 A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AI1_B           88U  /*!< DMAMUX1 SAI1 B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AI2_A           89U  /*!< DMAMUX1 SAI2 A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AI2_B           90U  /*!< DMAMUX1 SAI2 B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WPMI_RX         91U  /*!< DMAMUX1 SWPMI R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WPMI_TX         92U  /*!< DMAMUX1 SWPMI TX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PDIF_RX_DT      93U  /*!< DMAMUX1 SPDIF RXDT request*/
#define DMA_REQUEST_SPDIF_RX_CS      94U  /*!< DMAMUX1 SPDIF RXCS request*/

#define DMA_REQUEST_HRTIM_MASTER     95U  /*!< DMAMUX1 HRTIM1 Master request 1 */
#define DMA_REQUEST_HRTIM_TIMER_A    96U  /*!< DMAMUX1 HRTIM1 TimerA request 2 */
#define DMA_REQUEST_HRTIM_TIMER_B    97U  /*!< DMAMUX1 HRTIM1 TimerB request 3 */
#define DMA_REQUEST_HRTIM_TIMER_C    98U  /*!< DMAMUX1 HRTIM1 TimerC request 4 */
#define DMA_REQUEST_HRTIM_TIMER_D    99U  /*!< DMAMUX1 HRTIM1 TimerD request 5 */
#define DMA_REQUEST_HRTIM_TIMER_E   100U  /*!< DMAMUX1 HRTIM1 TimerE request 6 */

#define DMA_REQUEST_DFSDM1_FLT0     101U  /*!< DMAMUX1 DFSDM Filter0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DFSDM1_FLT1     102U  /*!< DMAMUX1 DFSDM Filter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DFSDM1_FLT2     103U  /*!< DMAMUX1 DFSDM Filter2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DFSDM1_FLT3     104U  /*!< DMAMUX1 DFSDM Filter3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5_CH1       105U  /*!< DMAMUX1 TIM15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5_UP        106U  /*!< DMAMUX1 TIM15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5_TRIG      107U  /*!< DMAMUX1 TIM15 TRIG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5_COM       108U  /*!< DMAMUX1 TIM15 COM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6_CH1       109U  /*!< DMAMUX1 TIM16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6_UP        110U  /*!< DMAMUX1 TIM16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7_CH1       111U  /*!< DMAMUX1 TIM17 CH1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TIM17_UP        112U  /*!< DMAMUX1 TIM17 UP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AI3_A          113U  /*!< DMAMUX1 SAI3 A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SAI3_B          114U  /*!< DMAMUX1 SAI3 B request  */

#define DMA_REQUEST_ADC3            115U  /*!< DMAMUX1 ADC3  request  */

/* D3 Domain : DMAMUX2 requests */  对应于BDMA
#define BDMA_REQUEST_MEM2MEM          0U  /*!< memory to memory transfer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0       1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0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1       2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1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2       3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2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3       4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3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4       5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4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5       6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5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6       7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6 */
#define BDMA_REQUEST_GENERATOR7       8U  /*!< DMAMUX2 request generator 7 */
#define BDMA_REQUEST_LPUART1_RX       9U  /*!< DMAMUX2 LP_UART1_RX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LPUART1_TX      10U  /*!< DMAMUX2 LP_UART1_TX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SPI6_RX         11U  /*!< DMAMUX2 SPI6 RX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SPI6_TX         12U  /*!< DMAMUX2 SPI6 TX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I2C4_RX         13U  /*!< DMAMUX2 I2C4 RX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I2C4_TX         14U  /*!< DMAMUX2 I2C4 TX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SAI4_A          15U  /*!< DMAMUX2 SAI4 A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SAI4_B          16U  /*!< DMAMUX2 SAI4 B request      */
#define BDMA_REQUEST_ADC3            17U  /*!< DMAMUX2 ADC3 request        */

网友:
我擦 这个好。。要是每个引脚都可以这样复用所有的功能。那就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