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嘀嗒定时器延时这种写法的区别?

楼主(2018-04-18):
嘀嗒定时器延时如下,第一种: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这一句是我改的就是判断是否计数到0,如果计数到0,则关闭计数器,清零计数器
第二种:这个do-while循环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也是判断是否计数到0,只是多判断了一下是否计数器是否开着,同时把寄存器的值放到temp里。
现在的情况是,当我在外部中断里使用这个延时函数时,第一种情况会卡死在那个while循环中,第二个就不会,我想不通了,谢谢大家。
void delay_ms(u16 times)
{
        u32 temp;

        SysTick->LOAD =time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网友A:
temp = SysTick->CTRL&0x00010000 ,然后测试下这个temp看看是否正常

ps:切不可以在中断里面使用这种延迟,极其影响系统实时性,你应该仅在中断里面设置一个标志,然后在中断外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 = SysTick->CTRL&0x00010000 ,然后测试下这个temp看看是否正常

ps:切不可以在中断里面使用这种延 ...

你是说把那个替换成temp,然后while(!temp)?感觉没什么分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那个替换成temp,然后while(!temp)?感觉没什么分别啊

是啊,就是没分别。通过这种方法测试下你的工程是不是异常了。这种问题,多多试试各种方式就找到根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