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驱动问题

楼主(2018-04-18):
用STM32F429驱动SDRAM芯片(IS42S32400J-6),该芯片是16M,引脚与MT48LC4M32B2兼容;在“V6-104_外部SDRAM访问例程”基础上进行移植,电路原理图与V6开发板移植,连接到的是BANK1上。1.FMC频率为90MHz,所以1个SDCLK的时钟周期是11.11ns。
2.7个SDRAM关键参数分别为
1)  TMRD:2个时钟周期;
2)  TXSR:70ns,用的是6等级,最高工作频率为166MHz。所以这个值设为7.
3)  TRAS:42ns,最高为100kns,所以这个值设为4.
4)  TRC: 60ns,所以这个值设为7.(一个是为了适应-75E速度等级,另一个是只要比60ns大就行,那设置为7应该没有问题)
5)  TWR: 文档中没找到,所以这个值设为2(保持不变)
6)TRP:18ns,所以这个值设为2
7)  TRCD:18ns,所以这个值设为2

其余就没有改变,但是这样子在测试扫描SDRAM所有单元时,发现有部分正确,有部分错误。
测试写入和读出时是正确的。
测试例子用的也是“V6-104_外部SDRAM访问例程”里的例子。

网友A:
如果有V6板子,直接把这个芯片焊接到V6板子上面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V6板子,直接把这个芯片焊接到V6板子上面测试。

红色框里面是测试结果,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框里面是测试结果,有错误

你按照我说的测试下,很方便就找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我说的测试下,很方便就找出问题了。

你好,我采用的SDRAM原理图与V6板子原理图一样的,就是V6有总线扩展,而我没有,这应该不会影响到SDRAM单独测试的吧?
自己买的SDRAM芯片放在V6开发板上是可以测试通过的,但是在自己板子上就会测试不通过。用的程序是一样的。是否是板子布局有问题?
麻烦管理员帮忙回答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采用的SDRAM原理图与V6板子原理图一样的,就是V6有总线扩展,而我没有,这应该不会影响到SDRAM单 ...

不影响的。

估计是你的布线问题,可以的话,用示波器测试下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的。

估计是你的布线问题,可以的话,用示波器测试下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

这个是我的以太网原理图,也是借鉴V6板子的,将V6原理图中未焊接的芯片去除之后。目前用的芯片是DM9162EP芯片,电压是1.793V,用例程下进去之后ping不通。是否原理图修改的有问题?
6.8k电阻精度用的是1%的,有源晶振用的是V6板子上的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以太网原理图,也是借鉴V6板子的,将V6原理图中未焊接的芯片去除之后。目前用的芯片是DM9162EP ...

以太网部分的例子有调试过没有,有的话,在以太网底层驱动里面,有对PHY芯片几个关键地方做调试打印,你走一遍就找到问题了。

楼主:
之前走过一遍。驱动里的关键打印都已经正确,显示连接成功、全双工100M模式。但是ping不同,显示“无法访问主机”。此外,还发现有时候按复位按钮后,RJ45指示灯不亮,直接识别不了网线已经插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走过一遍。驱动里的关键打印都已经正确,显示连接成功、全双工100M模式。但是ping不同,显示“无法访问 ...

这样的话,就稍麻烦点了,使用RL-TCPnet的调试方法,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就稍麻烦点了,使用RL-TCPnet的调试方法,提示什么。

提示错误,主要有以下内容,其余都是另外的一些打印,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信息文件传上来000.1 ETH-ERR:Send, Unresolved MAC for IP 192.168.1.100

000.4 ETH: Unknown Protocol, dumping frame
000.4 ARP: Ignored, Wrong 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错误,主要有以下内容,其余都是另外的一些打印,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信息文件传上来000.1 ETH-ER ...

使用固定IP方式测试下看看,也就是RL-TCPnet网络教程附件章节里面说的。

楼主:
我用固定IP,同时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固定IP,同时是直接连接的

那没问题的。DHCP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