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USB升级的Bootloader,应该在哪里写Flash

楼主(2018-04-18):
移植、配置STM32F4的USB库完成,HID通信正常,我应该在什么位置处理从PC接收到的数据呢?是应该在中断出现时将数据拷贝到我本地,然后收完一块写入Flash吗?

网友A:
想做USB DFU? 这个不需要自己做,F4的系统存储区自带,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highlight=DF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USB DFU? 这个不需要自己做,F4的系统存储区自带,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 ...

假如我打算做STM32作为HID设备,设备发送一般有USBD_HID_SendReport()函数,但是接收一般用哪个函数呢?该不会是直接在中断里面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打算做STM32作为HID设备,设备发送一般有USBD_HID_SendReport()函数,但是接收一般用哪个函数呢? ...

看下ST官方USB库里面的HID Custom方式的例子

网友:
dfu 没法做自定义算法固件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