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厉害了我的哥,STM32H7竟然内部自带ADC,DAC参考电压基准,支持四种参考电压设置

楼主(2018-04-19):
(图片)

网友:
又省了一个几块钱的芯片

网友:
不知道精度怎样,原来的芯片内部基准绝对精确度不高,离散性很大

网友:
测个温度0.1分辨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A(2019-06-08):
有个问题
如果基准电压设置为2.5V,那当测量的电压值等于2.5V时,ADC读出来是不是等于满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
如果基准电压设置为2.5V,那当测量的电压值等于2.5V时,ADC读出来是不是等于满幅?

对,是这样的。

网友B(2019-10-27):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

芯片内部的2.5V基准电压精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的2.5V基准电压精度怎么样?

datasheet上有精度,比普通基准芯片好一点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比如我设置参考电压为内部参考电压2.5V,这时如果我采集2.5V的电压,如果16位分辨率,采集回来的值是65535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比如我设置参考电压为内部参考电压2.5V,这时如果我采集2.5V的电压,如果16位分辨率,采集回 ...

对。

网友D:
所以需要大量程的时候还得接高精度分压电阻,但是之前测量移动设备电池电压,很难通过电压值估算电量,反正各种不合理,就中间一段80%~20%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需要大量程的时候还得接高精度分压电阻,但是之前测量移动设备电池电压,很难通过电压值估算电量,反 ...

参考H7-TOOL的高边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