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 SPI的NSS怎么用?

楼主(2018-04-19):
SPI在软NSS的时候调试好了。
设定NSS脚的IO口参数后,打开它的硬NSS属性,SPI就死机了。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我的意图是,stm32是SPI主设备,设定NSS为硬件后,向DR发送数据后,NSS可以自动产生CS信号。 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确保你用的NSS是指的复用引脚。

网友:
还有这事,回头我试试看,现在一直用的是软件片选方式。

楼主:
经过多次百度,我自己找到原因了。。。。

硬件NSS的意思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它只是说可以自动识别主从模式,根据外部给它的电平,它自动切换SPI管脚的主从配置(设置)。 NSS完全不能自动产生CS的信号!所以,大多数SPI读写,都是普通IO模拟的CS。

具体的原因是,SPI通讯模式太复杂的原因。 比如常见的SPI flash,需要一个CS拉低,然后连续几个字节,才能拉高CS。 而SPI DAC类的,需要每个字节后,都拉高CS来确认输出。 所以,当初设计SPI硬件NSS的时候,就没法实现主动CS拉低拉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百度,我自己找到原因了。。。。

硬件NSS的意思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 它只是说可以自动识别主从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也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但是从来都没有去试过!

网友A:
作从机的时候这个脚就有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从机的时候这个脚就有用了吧

是这个意思。。。。从机的时候,这个脚主动识别外部高低电平,然后配置自己为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2018-06-05):
请问V3的例程中,使用SPI读写串行flashMX25L1606E的时候,为什么页面大小定义成4K,Flash的一页不应该是256字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V3的例程中,使用SPI读写串行flashMX25L1606E的时候,为什么页面大小定义成4K,Flash的一页不应该是256 ...

这个是为了方便4K的擦除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为了方便4K的擦除操作。

MX25L1606E的手册上的page program不是一次最多只能写256字节,写多了再从当前页的起始地址开始写吗?很纳闷一次写4096个字节还正常写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X25L1606E的手册上的page program不是一次最多只能写256字节,写多了再从当前页的起始地址开始写吗?很 ...

你没有理解到点上,我说的是块擦除,SPI类的flash一般都是以4K,32K,64K等为单位进行擦除的。跟你说的256字节page大小没有关系。我们为了擦除方便专门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为了方便4K的擦除操作。

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程序,卡到页面大小这儿没往下看,底层的也写入也是256字节写入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程序,卡到页面大小这儿没往下看,底层的也写入也是256字节写入的,谢谢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我进行了详细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highlight=SP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我进行了详细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48&h ...

嗯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