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绕组检测方法
重庆金籁科一家专业从事磁性电子

楼主(2018-04-19):
绕组是变压器电路的主体部分,绕组又可分为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一次绕组是与电源相连的电阻,能够从电源接受能量;二次绕组是与负载相连的绕组,主要是给负载提供能量的。那么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怎么进行区分,检测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详细来讲解下:

电源变压器一次侧引脚和二次侧引脚一般情况下分别从两端引出,且一次绕组标有220V的标示,二次绕组上一般是标注额定电阻值,比如15,24,35V等,可以根据标示字样来进行判别。通常我们有也有看到一些标记不是很清晰的字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绕组线径粗细,匝数多少来进行判别,比如一次绕组线径较细,匝数也是比较多的,匝数越多,绕组的阻值也是越大的。而二次绕组则刚好相反;由此可得知,一次绕组阻值要比二次绕组阻值大很多。根据这个特性,我们也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变压器的各个阻值来判定到底为何绕组。

一、具体检测方法:

第一步:选择合适的电阻档

在测量前,我们应该根据器件的实际情况,将万用表调至合适的电阻档。

第二步:表笔接引脚,对么个引脚进行测量和记录

用万用表的一表笔接1引脚,另外一个表笔分别接引脚2和3,这样就可以测出1-2和1-3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分别为:30Ω和60Ω。参照上面的方法,具体对2-3和4-5;6-7和8-9等引脚进行测量,把各引脚的电阻值记录下来(测量结果如下)。

变压器一次,二次绕组判别

变压器引脚和电阻值关系

根据上面的测量结果可以看出,4-5为高压绕组,1-3引脚为带有抽头的低压绕组,6-7和8-9两个引脚都是为独立的低压绕组,10引脚为经典屏蔽层的引出引脚。对降压电压器来说,4-5两引脚是一次绕组,但对升压变压器来说,它是二次绕组。

二、检测注意事项:

1.在检测过程中,干电池正负两极与变压器绕组一次侧的链接应该始终为一同一种接法,一次绕组和干电池的接法不变,否则会产生误判。

2.如果是升压变压器,一般都是把干电池接在二次绕组上面,用万用表在一次绕组上进行检测。

3.测试时,接通电源要隔开几秒再断开

接通电源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向某一方向偏转,但断开电源时,由于自感作用,指针向相反方向偏转,如果接通和断开电源的间隔时间太短了,很有可能我们只观察到断开时指针的偏转方向,搞错测量的结果,如果测量结果错误,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测量方法和注意事项,多测几次。

本文由好电感 金籁造的金籁科技转载发表。更多资讯尽在金籁科技官方网站www.cqjinl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