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NUCLEO板子使用的RMII以太网引脚不是CubeMX中的默认设置,使用时要注意

楼主(2018-04-20):
默认设置如下;

实际使用的引脚如下:

网友A:
TXEN:PG11   PB11,TXD0:PG13  PB12;这是什么bug么?还是被能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EN:PG11   PB11,TXD0:PG13  PB12;这是什么bug么?还是被能复用…

对,可以复用到其它引脚。

网友B:
我去,那两个脚不是默认的吗..

网友C:
CubeMX直接选对应的nucleo板子,功能引脚会直接分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beMX直接选对应的nucleo板子,功能引脚会直接分配吧

没事,都是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那两个脚不是默认的吗..

是的,我复用了下,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