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H7] 在MDK5的RTE环境中调用STM32CubeMX效果最佳,既可以保持自己的工程风格,又能用上Cube做外设初始化

楼主(2018-04-20):
1、在RTE环境中有个这个选项,现在只要是用的H7,且要使用RTE,那么STM32CubeMX已经是强制要使用的。

2、STM32Cube对打开的工程是采用的makefile方式生成

3、返回MDK后

网友A:
哈哈。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干,很方便。但是碰到几个坑
比如: cubemx生成代码偶尔会死机。然后cubemx的工程就被破坏。。。。

我现在一是经常备份,二还是分开两个文件夹单独弄。需要启动cubemx的时候进一下文件夹。

网友:
是方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干,很方便。但是碰到几个坑
比如: cubemx生成代码偶尔会死机。然后cubemx的工程 ...

我这里不是死机,我这里是卡,点击后,要等待30秒左右,那个STM32CubeMX才可以打开。

我现在用的是最新版的CubeMX,真是巨卡无比,比VS201X打开都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不是死机,我这里是卡,点击后,要等待30秒左右,那个STM32CubeMX才可以打开。

我现在用的是最 ...

打开也慢。中途使用过程中死机。。有一次我出去吃了个饭再回来已经彻底死了。。后来发现要在keil中不能开太多文件,最好关闭只剩一两个。但是不是每次都能记住的。

网友:
我能说我发现一个注释错误么

网友B(2020-08-09):
有没有办法把RTE增加一个F103的CUBEMX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办法把RTE增加一个F103的CUBEMX支持?

F1支持经典配置和CubeMX配置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