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MA中斷問題

楼主(2018-04-20):
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啟用dma中的DMA_IT_TC的中斷來接收UART的資料,並啟用UART1中的USART_IT_IDLE中斷來判斷資料是否接收完成,
接收完後,在USART_IT_IDLE中斷內將DMA指標回歸原來地址。

但測試中發現,在USART_IT_IDLE中使用DMA_Cmd(XXX,DISABLE)關閉DMA時,會觸發TCIF的旗標。當離開USART_IT_IDLE中斷副程式後,
會馬上進入DMA_IT_TC的中斷,請問這是正常嗎? 或者是我設定有錯誤呢? 感謝~

网友:
仅调用这个DMA_Cmd不行,你要等待关闭完成,然后清楚所有标志。

具体你说的这个空闲中断,你研究下。

楼主:
謝謝eric2013的回覆,
加了您提供的方式後,DMA_Cmd(XXX,DISABLE)還是會觸發TCIF的旗標, 只有在執行 DMA_Cmd(XXX,DISABLE)前,
先用DMA_ITConfig(XXX,DMA_IT_TC,DISABLE)將TCIF旗標關閉,再執行DMA_Cmd(XXX,DISABLE),才不會讓中斷pending。
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