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关于FFT求模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 初始化S中的参数 */
    arm_rfft_fast_init_f32(&S,ADC_FIFO_SIZE);

    /* 2048点实序列快速FFT */
    arm_rfft_fast_f32(&S, input_v, output_v, 0);
    arm_rfft_fast_f32(&S, input_i, output_i, 0);

    VX= output_v[2];           /* 实部 */
    VY= output_v[3];           /* 虚部 */

    IX= output_i[2];           /* 实部 */
    IY= output_i[3];           /* 虚部 */

    mag_v=mySqrt(VX*VX+ VY*VY);          /*求基波电压*/
    mag_i=mySqrt(IX*IX+ IY*IY);          /*求基波电流*/

我用arm_rfft_fast_f32函数求fft算出的结果  越来越大直到无穷就变0了

采样的波形都是正常的如下:
求大大帮助为啥会这样

网友A:
可以先运行下我们DSP教程的例子测试下,看看你的工程是不是有异常,然后测试你调用的函数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运行下我们DSP教程的例子测试下,看看你的工程是不是有异常,然后测试你调用的函数是否有问题。

谢谢哇 解决了数据用了个多重数组指向的地址错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哇 解决了数据用了个多重数组指向的地址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