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8产生PWM问题

楼主(2018-04-22):
TIM8初始化代码片段

Main函数代码片段:

问题:(STM32F429IIT6)
情况一(无ucos):
TIM8初始化代码,
执行:PrescalerValue = (uint26_t)((SystemCoreClock/1000000)-1);
在main函数中调用后,TIM8_CH1 PA5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1KHz PWM输出。
PA5有输出。

情况二(无ucos):
注释掉此行代码(其他地方不做任何改动)。
//PrescalerValue = (uint26_t)((SystemCoreClock/1000000)-1);
PA5无输出。

情况三:(有ucos III):
创建任务后,在APPTask()函数中调用TIM8初始化函数,情况恰好相反,
执行PrescalerValue = (uint26_t)((SystemCoreClock/1000000)-1);
PA5无输出,
注释掉此行语句://PrescalerValue = (uint26_t)((SystemCoreClock/1000000)-1);
PA5有输出。

奇葩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与F4的浮点数操作有关系吗?当时调试ucos时,在版主指导下,在启动文件中增加了如下代码:

网友A:
还有这种奇怪的问题,使用我们的bsp_tim_pwm.c文件试试。
任意下载一个我们的V6 emWin例子,里面都有这个驱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使用比较简单,看此贴即可,仅需调用一个API函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TIM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奇怪的问题,使用我们的bsp_tim_pwm.c文件试试。
任意下载一个我们的V6 emWin例子,里面都有这个 ...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