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测试bsp程序—硬件定时器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8-04-22):
发现定时时间越长,误差越大,不知何原因。
case 'f':
                                                printf("\r\n");
                                                printf("测bsp_StartHardTimer(c1, 调用call1,1MS); \r\n");
                                          g_iRunTime=0;
                                          printf("c1开始ms   %lu\r\n",        g_iRunTime);
                                                bsp_StartHardTimer(1, 1000,  call1);
                                                break;
                                        case 'g':
                                                printf("\r\n");
                                                printf("测bsp_StartHardTimer(c2,调用call2, 2MS); \r\n");
                                          //g_iRunTime=0;
                                           printf("c2开始ms   %lu\r\n",        g_iRunTime);
                                                bsp_StartHardTimer(2, 2000,  call2);
                                                break;
                                        case 'h':
                                                printf("\r\n");
                                                printf("测bsp_StartHardTimer(c3 ,调用call3,20MS); \r\n");
                                          //g_iRunTime=0;
                                          printf("c3开始ms   %lu\r\n",        g_iRunTime);
                                                bsp_StartHardTimer(3, 20000,  call3);
                                                break;
                                        case 'i':
                                                printf("\r\n");
                                                printf("测bsp_StartHardTimer(c4 ,调用call4,60MS); \r\n");
                                          //g_iRunTime=0;
                                          printf("c4开始ms   %lu\r\n",        g_iRunTime);
                                                bsp_StartHardTimer(4, 60000,  call4);

楼主:
实验结果: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08876445\QQ\WinTemp\RichOle\}_U}%R}_9PH)%5D})6DCUC1}V.png

网友:
直接示波器测试即可,弄个IO翻转,简单省事,调用前做个IO翻转,进入中断回调后做个IO翻转,还是有问题的话,我给你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