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自制RT1052的flashloader

楼主(2018-04-23):
一点微小的工作,方便各位为自己的板子自制iar下载算法。参考资料是NXP的Mcuxpresso sdk和iar的flashloaderGuide.pdf,感谢这段时间论坛大神们的指点

https://github.com/AlexYzhov/IMXRT_IARFlashloader

另有小道消息,官方的flashloader应用笔记也快来了。

网友A:
小道消息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道消息靠谱吗

俺猜就在5月

网友B:
我自己也试着调试了一个程序下载程序,不过是A系列的,我建了个简单的工程,但出现这个对话框,实在搞不定了,特别来求助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也试着调试了一个程序下载程序,不过是A系列的,我建了个简单的工程,但出现这个对话框,实在搞不 ...

.board和.flash配置对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board和.flash配置对了么

.flash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flash_device>
  <exe>D:\WorkFile\V3sBoot\V3sFlashExt\Debug\Exe\V3sFlashExt.out</exe>
  <flash_base>0x000000000</flash_base>
  <page>256</page>
  <block>1 0x10000</block>
</flash_device>

.board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flash_board>
  <pass>
    <loader>D:\WorkFile\V3sBoot\V3sFlashExt\V3sFlashExt.flash</loader>
    <range>CODE 0x0 0x3fff</range>
    <abs_offset>0x0</abs_offset>
  </pass>
</flash_board>

网友:
我用了绝对地址但似乎提示与这个没有关系,为什么是buffer size(0)呢?如何改这个值?实在找不到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