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U盘程序停在USBH_MSC_BUSY

楼主(2018-04-23):
没有详细去研究STM32F4的USB库,在V6的板子上(STM32F429)上实现了对U盘的操作,将程序移植到407(主频168MHz)后,可以识别到U盘连接,但是在读取U盘目录时停在fat中的disk_read函数中的USBH_MSC_BUSY状态,出不来。请问下移植到407的过程中有什么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么?实在不行,就准备花些时间从USB库自己慢慢搞过来了。

网友:
F407的有参考例子。
做了移植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2018-05-30):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
自己从USB库移植了过去,你可以参考上面版主给出的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从USB库移植了过去,你可以参考上面版主给出的链接。

请问您移植后,读写稳定么?64G、32G的容量都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移植后,读写稳定么?64G、32G的容量都支持么?

只用到读,没试过写,没试过64G,蛮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到读,没试过写,没试过64G,蛮稳定。

你用的u盘容量是多大的?用的是多大容量的u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u盘容量是多大的?用的是多大容量的u盘呀

4,8,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