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C采样电压为什么会波动大?

楼主(2018-04-23):
   系统电源供电是:24V开关电源-->dc-dc(12V)-->7805-->AMS117-3.3
   示波器测试AMS1117纹波峰峰值:180MV
   某个管脚进行ADC采样外部电压,ADC采样值:(2种采样中断与双ADC)
  发现采样的数据会有最大0.1v误差,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系列的芯片,是否有ADC电压基准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系列的芯片,是否有ADC电压基准提供

stm32f103rct6

网友:
可以用其中一个AD引脚外接一个基准作为参考,效果会稍好点。

网友B:
测试纹波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示波器探头的地线位置。 LDO的输出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纹波。 ADC采样波动大,可以增加基准电源,配置ADC的时候,提高取样时钟个数,降低采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纹波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示波器探头的地线位置。 LDO的输出不应该有那么大的纹波。 ADC采样波动大,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