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作的stm32F103的板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8-04-23):
新作的一块stm32F103的板子,程序跑起来只有几十K的速度  明明延时30毫秒  实际结果出来五六秒,以前重来没遇到过。各位大神能不能分析分析。

网友:
示波器接到你的晶振引脚,看看正常启动了没。

网友:
先查硬件晶振电路,在查查系统时钟配置。

网友:
可以设定一个管脚MCO,输出arm的工作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