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KEIL文件格式问题?

楼主(2018-04-23):
这是怎么回事呀?只要用UE一打开后,在KEIL编译时就提示这个错误,然后再在KEIL里面随便动一下再保存,再编译就OK了。
是不是这文件格式有问题?

网友A:
编码的问题,keil里把编辑器的编码改成UTF8 without sign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的问题,keil里把编辑器的编码改成UTF8 without signature

我把ASM文件改成ANSI格式的了
原来不知道是个啥格式,可能是Unicode?
导致在ASM文件中,中文字符分配的内存地址错误,应该是和ANSI格式下,中文字符的存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