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16:STM32H743移植SEGGER硬件异常分析代码,比较实用,含使用说明

楼主(2018-04-24):
SEGGER 硬件异常代码和手册:

实验介绍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例程下载: 实验16:

1、测试方法比较简单,进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然后按下User按键,就好进入硬件异常中断,此时停止调试,程序就好自动定位到如下位置

2、在Watch1窗口添加变量_Continue

3、修改为任何非0数值,就可以继续单步调试。这个代码后面还有一个第1步中的while循环,也可以继续采用第2步的方法修改。退出硬件异常后就是大家进入硬件异常前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可能还是这个函数本身,因为一个函数由多个指令完成)。定位到出问题的位置:

4、怎么查看原因分析,看这个,继续在Watch1里面添加HardFaultRegs结构变量,这个结构体变量添加了所有大家想看的东西

5、具体上面的变量代表什么含义呢,代码里面有详细注释

/*********************************************************************
*
*       Static data
*
**********************************************************************
*/
#if DEBUG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_Continue;  // Set this variable to 1 to run further

static struct {
  struc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r0;            // Register R0
    volatile unsigned int r1;            // Register R1
    volatile unsigned int r2;            // Register R2
    volatile unsigned int r3;            // Register R3
    volatile unsigned int r12;           // Register R12
    volatile unsigned int lr;            // Link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pc;            // Program counter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byte;
      struct {
        unsigned int IPSR : 8;           // Interrup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IPSR)
        unsigned int EPSR : 19;          // Execution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EPSR)
        unsigned int APSR : 5;           // Application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APSR)
      } bits;
    } psr;                               //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 SavedRegs;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byte;
    struct {
      unsigned int MEMFAULTACT    : 1;   // Read as 1 if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is active
      unsigned int BUSFAULTACT    : 1;   // Read as 1 if bus fault exception is active
      unsigned int UnusedBits1    : 1;
      unsigned int USGFAULTACT    : 1;   // Read as 1 if usage fault exception is active
      unsigned int UnusedBits2    : 3;
      unsigned int SVCALLACT      : 1;   // Read as 1 if SVC exception is active
      unsigned int MONITORACT     : 1;   // Read as 1 if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is active
      unsigned int UnusedBits3    : 1;
      unsigned int PENDSVACT      : 1;   // Read as 1 if PendSV exception is active
      unsigned int SYSTICKACT     : 1;   // Read as 1 if SYSTICK exception is active
      unsigned int USGFAULTPENDED : 1;   // Usage fault pended; usage fault started but was replaced by a higher-priority exception
      unsigned int MEMFAULTPENDED : 1;   //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pended;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started but was replaced by a higher-priority exception
      unsigned int BUSFAULTPENDED : 1;   // Bus fault pended; bus fault handler was started but was replaced by a higher-priority exception
      unsigned int SVCALLPENDED   : 1;   // SVC pended; SVC was started but was replaced by a higher-priority exception
      unsigned int MEMFAULTENA    : 1;   //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handler enable
      unsigned int BUSFAULTENA    : 1;   // Bus fault handler enable
      unsigned int USGFAULTENA    : 1;   // Usage fault handler enable
    } bits;
  } syshndctrl;                          //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0xE000ED24)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
      unsigned char IACCVIOL    : 1;     // Instruction access violation
      unsigned char DACCVIOL    : 1;     // Data access violation
      unsigned char UnusedBits  : 1;
      unsigned char MUNSTKERR   : 1;     // Unstacking error
      unsigned char MSTKERR     : 1;     // Stacking error
      unsigned char UnusedBits2 : 2;
      unsigned char MMARVALID   : 1;     // Indicates the MMAR is valid
    } bits;
  } mfsr;                                //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8)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byte;
    struct {
      unsigned int IBUSERR    : 1;       // Instruction access violation
      unsigned int PRECISERR  : 1;       // Precise data access violation
      unsigned int IMPREISERR : 1;       // Imprecise data access violation
      unsigned int UNSTKERR   : 1;       // Unstacking error
      unsigned int STKERR     : 1;       // Stacking error
      unsigned int UnusedBits : 2;
      unsigned int BFARVALID  : 1;       // Indicates BFAR is valid
    } bits;
  } bfsr;                                // Bus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9)
  volatile unsigned int bfar;            // Bus Fault Manage Address Register (0xE000ED38)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byte;
    struct {
      unsigned short UNDEFINSTR : 1;     // Attempts to execute an undefined instruction
      unsigned short INVSTATE   : 1;     // Attempts to switch to an invalid state (e.g., ARM)
      unsigned short INVPC      : 1;     // Attempts to do an exception with a bad value in the EXC_RETURN number
      unsigned short NOCP       : 1;     // Attempts to execute a coprocessor instruction
      unsigned short UnusedBits : 4;
      unsigned short UNALIGNED  : 1;     // Indicates that an unaligned access fault has taken place
      unsigned short DIVBYZERO  : 1;     // Indicates a divide by zero has taken place (can be set only if DIV_0_TRP is set)
    } bits;
  } ufsr;                                // Usage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A)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byte;
    struct {
      unsigned int UnusedBits  : 1;
      unsigned int VECTBL      : 1;      // Indicates hard fault is caused by failed vector fetch
      unsigned int UnusedBits2 : 28;
      unsigned int FORCED      : 1;      // Indicates hard fault is taken because of bus fault/memory management fault/usage fault
      unsigned int DEBUGEVT    : 1;      // Indicates hard fault is triggered by debug event
    } bits;
  } hfsr;                                //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C)

  uni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byte;
    struct {
      unsigned int HALTED   : 1;         // Halt requested in NVIC
      unsigned int BKPT     : 1;         // BKPT instruction executed
      unsigned int DWTTRAP  : 1;         // DWT match occurred
      unsigned int VCATCH   : 1;         // Vector fetch occurred
      unsigned int EXTERNAL : 1;         // EDBGRQ signal asserted
    } bits;
  } dfsr;                                //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30)

  volatile unsigned int afsr;            //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3C), Vendor controlled (optional)
} HardFaultRegs;
#endif

楼主:
如果喜欢使用MDK自带的,看此贴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2%BC%FE%D2%EC%B3%A3

配合MDK的Faults Report看效果更佳,其实就SEGGER做的结构体变量图形化展示。
1、选上自动更新

2、打开Fault Reports

3、出现异常时有更新

网友: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以前用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针对7…

网友:
使用貌似蛮复杂的啊
先收藏,以后有空再研究

网友(2018-06-22):
确实很有用,好贴

网友A:
根据多年经验,大部分是数组越界或者野指针造成内存方位错误造成的,建议楼主好好检查源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根据多年经验,大部分是数组越界或者野指针造成内存方位错误造成的,建议楼主好好检查源程序。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帖子

,没关系

网友B(2018-07-22):
进异常最大无非是两种:
内存溢出和硬件操作非法
这种异常调试能定位到出错的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异常最大无非是两种:
内存溢出和硬件操作非法
这种异常调试能定位到出错的入口?

对,原理比较简单,进去后跳出来

网友C(2018-09-27):
引用 楼主:
对,原理比较简单,进去后跳出来

这个方法有没有支持 iar 编译器的啊 ?

目前貌似只支持 mdk 的编译器
另外初始化时,如下的 两个函数貌似只使用了一个 ?

        SEGGER_RTT_Init();    这个是不是不需要进行初始化啊 ?????????????????????????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 "RTT", 0,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是否只调用这个进行初始化就可以了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有没有支持 iar 编译器的啊 ?

目前貌似只支持 mdk 的编译器

支持。

函数 SEGGER_RTT_Init();要初始化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

函数 SEGGER_RTT_Init();要初始化一下。
没有看到支持 iar 编译器的 启动文件啊 ??
另外,如下几个寄存器是 H7 的,我想移植到 F7 上,但是在 F7 的参考资料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几个寄存器的定义啊 ?
H7 的寄存器定义如下:
#define SYSHND_CTRL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00ED24u))  //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define NVIC_MF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ED28u))  //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VIC_BF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ED29u))  // Bus Faul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VIC_UFSR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E000ED2Au))  // Usage Faul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VIC_HFS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00ED2Cu))  //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VIC_DFS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00ED30u))  //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VIC_BFA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00ED38u))  // Bus Fault Manage Address Register
#define NVIC_AFS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E000ED3Cu))  //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请问一下你是在哪个资料里面找到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支持 iar 编译器的 启动文件啊 ??
另外,如下几个寄存器是 H7 的,我想移植到 F7 上,但是在 F7 ...

这些都在编程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在编程手册。

多谢多谢了啊,刚刚下载了,貌似 H7, F7 可以共用啊

网友D(2023-08-21):
这个和调试器没关系吧,也不需要SWO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调试器没关系吧,也不需要SWO功能吧

不需要,这个是软件代码和下载器无关。

网友E(2023-12-06):
我通过这个抓取为什么r0-r3还有lr和pc都是0xffffffff,这个怎么分析,我通过人为的方法让程序死机他能正常抓取,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通过这个抓取为什么r0-r3还有lr和pc都是0xffffffff,这个怎么分析,我通过人为的方法让程序死机他能正常 ...

1、寄存器值都无效,估计无法锁定原始位置了。
调整SEGGER硬件异常检测机制检查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142

2、精确异常的话,这个BFSR的值是记录触发异常访问的位置,可以看下map文件,这个地方访问什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寄存器值都无效,估计无法锁定原始位置了。
调整SEGGER硬件异常检测机制检查方法
https://www.armbb ...

1、我使用J_LINK调试了8天一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__asm("BKPT 0")代替断点,感觉和断点也没有什么区别,暂时不需要打这么多断点,
     通过这个帖子的方法把寄存器保存起来,然后出现后在通过J_LINK调试抓取,抓取结果如上,
2、map不是编译时生成的文件吗,其中主要保存一些变量函数地址,这个怎么查看BFSR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我使用J_LINK调试了8天一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__asm("BKPT 0")代替断点,感觉和断点也没有 ...

可以看这个地址在那个范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