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想做录音笔,请问老大有没有合适的核心板,纠结

楼主(2018-04-24):
      新手只学过STM32平台裸机开发。当初学习STM32也是想做些智能家居和播放器产品。最近迫切希望做出一款录音笔出来,参照目标是索尼D100。对方案的期望是:
1、外置ADC实现24BIT 192KHZ录音采样,DAC回放支持WAV,MP3,DSD64等全格式。打算用AKM全套方案。
2、采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方案,平台自身功耗要低。
3、最好能有现成的核心板,自己设计底板就好了。
4、要有至少两个SAI接口。
5、平台要有足够的RAM跑GUI和录音缓存,因为还要做EQ,限幅器,降噪算法这些。
6、最重要的是方案要简单啊,可参考的东西要多
我所知道的是索尼D100用的应该是ARM跑linux方案,板载64MB LPDDR。要我短时间内学会linux外设开发有点难。
就是想问老大STM32H7和RT1050的性能做录音笔足够不,我感觉RAM会不够。不行的话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学学i.mx6(目前能买到的核心板貌似只有i.mx6)了。

楼主:
我知道了

网友:
DSD64要求高不,感觉都不用上RT和H7,用F4就可以搞。其中EQ,限幅器,降噪算法有专门的库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hlight=%D2%F4%C6%B5

网友A:
不介意价格的话你可以考虑以下XMOS

网友B:
特意注册了个号来回楼主的帖之前我也考虑过HiFi级的编解码器设计(虽然事情太多已经无限期搁置),不过当时的想法是做声卡,可以说下我的思路:
1. 芯片的话,如果要用单片机,可以选用NXP LPC43X0系列,外接Flash,芯片的成本不高。这个系列的特点是双核、带USB HS PHY、支持SGPIO,非常适合用来做复杂的USB高速设备。特别是SGPIO,可以实现高速的串行和并行转换,不需要FPGA就可以完成高速读写,配合AK5578可以做八通道的PCM/DSD采样,接DAC也是容易实现的。缺点就是芯片功能太多,用起来有点复杂。国内某知名声卡厂商就是用打磨后的LPC43X0芯片作为数字输入和处理芯片使用。
2. 如果要实现复杂的DSP操作,那么用一片FPGA也是可以的,可以参考Chord Hugo的架构,通过一片Spartan 6实现升频和滤波等操作,并行处理性能远好于各种MCU。
3. 如果想要跑Linux的话选择还是蛮多的,愿意折腾的话我觉得差不多,甚至可以考虑CPU+FPGA,使用SDIO来传输数据之类都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意注册了个号来回楼主的帖之前我也考虑过HiFi级的编解码器设计(虽然事情太多已经无限期搁置 ...

我主要考虑便携式方案,实现line in,line out,监听,混音功能。不知道AKM有木有合适的片子,我现在对录音方向还不太清晰,要实现监听和混音该怎么做。

楼主:
MCU的话ST32的I2S时钟最高也就是129MHZ,勉强够DSD64速度。只能用外部codec提供MCL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介意价格的话你可以考虑以下XMOS

我的侧重点是多功能,高集成度。我会加一片DIR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侧重点是多功能,高集成度。我会加一片DIR芯片。

xmos符合你的需求,但不知道价格能不能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os符合你的需求,但不知道价格能不能接收

数字接口芯片应该也可以吧,比如AK4115。额,原来XMOS还带DSP啊,还以为只有FPGA。

楼主:
MCU+ADC+DAC+耳放,大概就是这样吧。附属的电源板,LPF,音量电路,屏幕驱动,按键板等等还一堆呢,便携式设备总不能做出来跟开发板一样大吧。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codec可以选,就是cirrus的CS47L35。DSP,多路输入输出,耳机驱动,混音,数字音量,HIFI级回放基本全乎了。麻烦的是BGA封装,pitch才0.4mm,难画板,难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