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STM32H7的DAC输出100KHz方波的效果比F429棒不少,满幅输出,还是比较满意的

楼主(2018-04-25):
STM32H743输出100KHz的效果如下:

STM32F429输出100KHz的效果如下:

网友:
这区别太明显了

网友A:
后续搞个三代示波器就采用H7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搞个三代示波器就采用H7来搞

嗯,极有可能就用H7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极有可能就用H7了

期待

网友(2024-01-30):
你好,我用H743的DAC输出正弦波,用示波器直接点在PA4和PA5的引脚上无波形显示,正弦波就有波形,

网友B:
你好,我用H743的DAC输出正弦波,用示波器直接点在PA4和PA5引脚上 无波形显示,输出方波就有波形,请问是和我正弦波的地址存放问题有关吗?还是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H743的DAC输出正弦波,用示波器直接点在PA4和PA5引脚上 无波形显示,输出方波就有波形,请问是和 ...

输出的方波调节下幅值看看正常不。

如果正常的话,且使用DMA了,大概率时MPU/Cache处理有问题,将数组以const char buf方式定义到内部Flash,DAC刷新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的方波调节下幅值看看正常不。

如果正常的话,且使用DMA了,大概率时MPU/Cache处理有问题,将数组 ...

好的,我尝试不用DMA只单纯DAC输出正弦波也无波形

网友C(2024-06-14):
你好,如果我的MAIN.C文件里只做了调用BSP_INITDAC.c是不是就没有波形,我刚刚试了试没有的,我看了你的主程序也没有调用TIM6的定时器啊,是不是我还要加一个TIM6的启动,DAC.C文件里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果我的MAIN.C文件里只做了调用BSP_INITDAC.c是不是就没有波形,我刚刚试了试没有的,我看了你的主 ...

V7-03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