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中断多线程问题

楼主(2018-04-26):
最近学ucos有个疑问,ucos是否可以实现类似图片这个多任务并行处理(多线程)的效果,相当同一时刻t0/t1/t2下两个任务P_out1/P_out2同时输出。(图画的有丑不好意思)

图片画的有点丑

图片画的有点丑

类似图片上多任务处理时的时序问题,在时间片轮询、普通中断、PendSV中断,在时间空间(先后)有什么区别。
希望大佬有空可以指教一下,才大二可能以后会经常发帖,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以我们用的STM32为例,程序做不到真正的并行处理,是分时的,给我们的感觉是并行处理。

而你说的“在时间片轮询、普通中断、PendSV中断,在时间空间(先后)有什么区别”稍有些宽泛,后面有具体的案例了,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简单的定时器中断?在中断ISR里设置IO口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简单的定时器中断?在中断ISR里设置IO口高低电平即可

他这里是举了个例子,想弄明白一些概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