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_FLASH中 nandflash频繁挂载和卸载问题

楼主(2018-04-26):
你好,我想问下NAND Flash频繁挂载和卸载(finit("N0:")、funinit("N0:"))是否会对nand flash有影响,我程序中100ms挂载和卸载一次,运行一段时间nand flash 会出现数据丢失或者无法挂载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频繁挂载的原因。

网友A:
不用重复挂载卸载,太影响系统性能,就跟电脑一样,上电后挂载一次硬盘就好了,后面全部软件API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复挂载卸载,太影响系统性能,就跟电脑一样,上电后挂载一次硬盘就好了,后面全部软件API控制即可。

但是nand flash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掉数据或者无法挂载情况是跟我频繁挂载和卸载有关吗?我现在把写数据的接口全屏蔽了,就单纯读数据运行一个月后也会出现掉数据现象和无法挂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nand flash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掉数据或者无法挂载情况是跟我频繁挂载和卸载有关吗?我现在把写数据 ...

还有这种事情,我这里还真没有遇到过,我之前测试了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