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429iit6 想换成7系列的。

楼主(2018-04-26):
一直用stm32f429iit6 + uscos + emwin,带了一块rgb屏,640*480分辨率。

考虑到后面可能换成七寸屏,分辨率有可能提升,
现在想换成stm32f7系列芯片,请问7系列的芯片选型有什么建议?
ucos代码是否需要重新移植?还需要做哪些改动?

网友:
没用F7,帮顶。另外F7的图形性能相比F429几乎没有提升,你换不换的意义不大。

H7的话,引脚也许行,但内部总线架构变化较大,你要修改的较多,建议重新设计即可,简单省事。

网友:
直接更换为 H7 的,貌似管脚也兼容吧

网友:
H7现在没有核心板出售吧,自己画好麻烦

网友:
可以换767,429驱动7寸屏也是可以的,RGB888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