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如何实现控件聚焦颜色反转?

楼主(2018-04-27):
如图,这个是焦点在此控件上的时候,颜色实现了一个变化。

如图此时焦点不在这个图标上的时候,该图标的颜色就恢复正常。
所以问题是:怎么样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意思是不是把默认的聚焦效果改成你第2幅图片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是把默认的聚焦效果改成你第2幅图片给的效果。

硬汉哥,是这样的,图片2是我这个图标的原颜色,此时焦点也是没在这个图标上的,当我用外接按键移动焦点并移动到这个图标上的时候,颜色就会变成图片1的时候的颜色了,然后就想问这样的功能怎么实现呢?其实这个意图就是让用户知道,此时的焦点正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是这样的,图片2是我这个图标的原颜色,此时焦点也是没在这个图标上的,当我用外接按键移动焦点 ...

重新设置图片效果就行。

这个的话,推荐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搞,比较方便省事。